今天收了台珍妮丝ROYAL500H老收音机

楼主(2018-01-07):
    今天上午收到快递来的珍妮丝ROYAL500H老收音机一台。试机时听到空气可调调谐电台有喀喀声。肯定是空气片有碰片,于是将机子拆开将空气联拆下来仔细的调整,花了一个多小时的反复调整,将碰片减少到最低,在低频还是有一点碰片,调了半天了太累了不调了。装上收音机开机试了试,还将就可以收到一些台。上图。

楼主:
看这个机子,做工还是不错的。几十年的老机子,零件也还很好,没有坏。收音的效果将就。

网友A:
我有一台小北京,双联碰片,调了一上午才调好,修空气联是个细心的活

网友B:
不知楼主是怎么调整的,是不是动片整体都与两边的静片距离不相等啊?动轴的另一边有调整螺丝你调整了吗?

网友:
电池仓还这么干净,实在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是怎么调整的,是不是动片整体都与两边的静片距离不相等啊?动轴的另一边有调整螺丝你调整了吗?

调整了的。还是会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国的电解电容还行?

电容这块我没有拆下来测试容量。目前只是试机声音正常。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小北京,双联碰片,调了一上午才调好,修空气联是个细心的活

小北京的空气可变电容器不是很好矫正

网友:
哪位高手有珍妮丝 电子管收音机图,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