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音箱有共振怎么办?

楼主(2018-01-07):
前段时间自己做了一对8寸的二分频音响,听感还不错,就是在低音的某一个频率上有共振,比如一个低音鼓声以后有嗡嗡的声音,后用手机下载的信号发生器测试,发现一个音箱39Hz附近共振,一个音箱41HZ附近共振。请问坛里的老师,这么处理?盼回复。谢谢

网友A:
板材密度太低了,调整中间那条加强筋的位置也许可以把共振推到其它的频率。也可以考虑在内部上沥青等材质。

网友B:
分频器呢?还有箱体内部的布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频器呢?还有箱体内部的布置

用的佳讯的分频器,吸音棉除了面板没有,其他地方都铺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材密度太低了,调整中间那条加强筋的位置也许可以把共振推到其它的频率。也可以考虑在内部上沥青等材质。

谢谢指教,别的方法不行就在里面刷一层沥青试试。

网友C:
我的音响就是刷沥青解决的 很管用 不妨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音响就是刷沥青解决的 很管用 不妨一试

谢谢提供经验

网友D:
不一定要沥青,去汽车改装店要一点隔音那种止整板,边角材料都行,一般有的话,老板会给你的。好品牌的止整板无毒无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要沥青,去汽车改装店要一点隔音那种止整板,边角材料都行,一般有的话,老板会给你的。好品牌的止整 ...

这种板这么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板这么用啊?

自带单面胶,用榔头把往上杵,你百度一下,汽车止整板

网友E:
有可能箱子不结实,板子不够厚,还有可能喇叭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单面胶,用榔头把往上杵,你百度一下,汽车止整板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箱子不结实,板子不够厚,还有可能喇叭有问题。

喇叭估计没有问题,之前用过佳讯的喇叭,挺好的。

网友F:
用木柱,打磨到顶在里面一样长,涂胶,前后用木螺丝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木柱,打磨到顶在里面一样长,涂胶,前后用木螺丝拉紧。

哦,可以试一试。

网友:
估计是箱子的板没嵌合牢固,各块板之间做好用自攻螺钉锁紧,自攻螺钉旋入之前还应当粘上白乳胶,因为这么点容积不会是腔内机械谐振,而是板材的震动。
再有一种办法就是在箱体内90度角的地方加上三角形加固件加强连接程度。

网友:
一直想做个音响,确一直不知道如何下手去做

楼主:
就是低音40Hz附近有嗡嗡声,有一个接近40Hz的低音来临,嗡嗡声就持续1,2秒,像卡拉OK的混响一样。这到底是共振还是阻尼不行?这么解决,请坛里的老师指教。

网友:
我的办法是,建筑胶调水泥在箱子的内部反复刷几次,消除声反射,因为中密度板表面原因, ,箱子是 平行的 ,容易发生反射。

网友:
我以前做了一个后来放弃了

网友:
1、14楼说的对,前、后板中心必须用加强杆连接加固。
2、看图像是木工板的,这种板材是不适合用来做音箱的,表面板皮夹着中间杂碎的木块,材质密度不够、松散没有钢性。
下图是我三十多年前做的音箱,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木柱,打磨到顶在里面一样长,涂胶,前后用木螺丝拉紧。

14楼说得对,所以一般面板选材厚度要达到侧板的1.5倍以上。
高低音喇叭中间是面板最薄弱处,可以在这里加木柱拉住前后面板,增加强度,消除共振。

网友G:
箱体容积不足偏小啦,多加消音棉填满箱体试下。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提供的经验

网友:
加吸音棉家后壳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箱体容积不足偏小啦,多加消音棉填满箱体试下。

加了吸音棉后,嗡嗡声减少了一点,效果不大,最后把导向孔堵死,嗡嗡声基本没有了。这是什么原理,请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吸音棉后,嗡嗡声减少了一点,效果不大,最后把导向孔堵死,嗡嗡声基本没有了。这是什么原理,请老师 ...

再加多些,特别在倒相管周边死角位置,应该可以消除,倒相设置位置不合适!堵住倒相管低频更小。。

网友:
你把吸音材料装满箱体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吸音棉后,嗡嗡声减少了一点,效果不大,最后把导向孔堵死,嗡嗡声基本没有了。这是什么原理,请老师 ...

朋友,倒相音箱是用小容积来拓展低频非常有效的音箱,你堵死了倒相孔,低频下限上升,下潜不到那个频段了,或者到那个频段的声压已经很低了,自然就没有了,,,, 。这不就成了密闭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倒相音箱是用小容积来拓展低频非常有效的音箱,你堵死了倒相孔,低频下限上升,下潜不到那个频段了 ...

受教了,通过老师的指点明白了。但不明白40Hz左右的共振是为什么?喇叭上给出的谐振频率是37Hz。说的通俗一点,听《白狐》时,前奏结束时有一次嗡嗡声,后面还有,每当一个低音贝斯长低音时,就有嗡嗡声,而且声音太大或太小好一点,声音中等时嗡嗡声严重,请老师分析分析。

楼主:
坛友都说用沥青把内部涂一遍,现在沥青不好找,用沥青防水涂料可以吗?

网友:
用沥青防水涂料人受得了吗?的把鼻子眼堵上。用19楼的办法试试。或用木工白胶占几个木条(或木块)加强筋试一下,可换不同的位置粘贴,破坏其震荡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通过老师的指点明白了。但不明白40Hz左右的共振是为什么?喇叭上给出的谐振频率是37Hz。说的通俗 ...

喇叭的谐振频率是指自由场的谐振频率,不是上箱之后的。40HZ的振动我觉得应该是箱子的谐波。。。应该是因为不够结实引起的谐波。。

网友H:
如果是倒相箱需要从新测试扬声器参数,然后计算倒相管尺寸,最后调试倒相管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倒相箱需要从新测试扬声器参数,然后计算倒相管尺寸,最后调试倒相管长度。

要用什么仪器测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低音40Hz附近有嗡嗡声,有一个接近40Hz的低音来临,嗡嗡声就持续1,2秒,像卡拉OK的混响一样。这到底是 ...

这是箱体容积偏小,几何尺寸比例不合适,倒相孔设置不位置不合适造成箱内出现谐波共振现象,针对成因解决溶积偏小可加消音棉,箱体几何尺寸可内加分隔板以改变内几何尺寸,倒相孔设置不合适可将倒相管由浅至深调试或改为长方形。再耐心改下,注意先不要接分音器,只用用低音喇叭试(分音器,高音喇叭都装好但不要接上)

网友:
这种板子实在是不咋地,用高密度1.8厚的密度板,外建有一种刷黑漆1.2厚的合板,密度不错100多元一张。

网友:
这么多的意见?淘宝有音箱音箱测量套件,买套回来,边测量变调整吸音棉和导向管的长度,可以解决,箱体已经加了撑板,问题不大,就是调整的问题,还有个办法就是从分频器上压制一下,不过比较麻烦

楼主(2019-12-26):
感谢坛友的注意和支持,通过一年的煲箱,现在已经没有共振现象了,也没有动哪里,为什么自己没有共振了呢?我拆下喇叭才知道,原来我粘的吸音棉完全服帖在箱体上 成为了一体。这下我明白为什么一年后,音箱自己没有共振的原因,看来音箱是要煲的

网友:
看板材好像是大芯板实木板材,不如用中密度板材好,这种板材内部的板条选材都不一样。

网友:
我以前也用这种板材做过几个音箱,都处理掉了,后来都用中密度做了。

网友:
用泡木板开孔,做箱体,木螺丝固定,加效果器

网友:
不得而知,估计”煲“过之后Q值下降了,谐振点往下移避开共振,还是不能等同于音箱要”煲“的铁理,其实十四楼和十六楼的方式是可行的,市售平价箱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用沥青不环保对身体有害,建议你用TST 特性和橡胶差不多只是贵点

网友I:
我的惠威低音炮也有共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的惠威低音炮也有共振

先分清哪里问题,箱子问题塞玻璃棉,或者加筋,房子问题那就麻烦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先分清哪里问题,箱子问题塞玻璃棉,或者加筋,房子问题那就麻烦了。

房子怎么麻烦?加烟囱式倒相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房子怎么麻烦?加烟囱式倒相管

我遇到过房子共振,很讨厌,怎样都无法吸收,家里无法搞消音室!出来一个无法消除的固定频率的声音。除非异形蒙古包否则这个四四方方的居室真的头疼。箱子共振最有效的就是金属棒加固,土沥青刷,总有个治,房子没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遇到过房子共振,很讨厌,怎样都无法吸收,家里无法搞消音室!出来一个无法消除的固定频率的声音。除 ...

谢谢老兄的指导,已经灌了沥青,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房子也有治;
1,查阅1993年电子报第十九期---音箱比例选择(非常重要);测量房间墙间距离找出问题所在 ...

那得有至少4间房子才可能。怎么也不能在这个屋子里吃饭吧,不过有个优点--吧唧嘴的声音小的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房子也有治;
1,查阅1993年电子报第十九期---音箱比例选择(非常重要);测量房间墙间距离找出问题所在 ...

如果是大的会场出现厅堂某频率突峰,我的解决办法超简单----------用EQ调平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大的会场出现厅堂某频率突峰,我的解决办法超简单----------用EQ调平

我的办法更简单——找块大石头压在音箱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办法更简单——找块大石头压在音箱上。

新春快乐

网友:
同乐同乐!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受教了,通过老师的指点明白了。但不明白40Hz左右的共振是为什么?喇叭上给出的谐振频率是37Hz。说的通俗 ...

楼主解决就好,听楼主的描述,过重的频率应该在150赫兹附近,你把倒相管堵上,变成了密封箱,低音下潜会更好,可以去掉轰轰声,不过音箱的低频量感和瞬态会变差。6寸的倒相箱如真的能下潜到40hz的-3db已然是非常优秀的音箱了,不是一般的倒相箱能做到的。另外,不建议倒沥青,喇叭会被沥青挥发的气体腐蚀。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楼主解决就好,听楼主的描述,过重的频率应该在150赫兹附近,你把倒相管堵上,变成了密封箱,低音下潜 ...

可能新春快到想着找零钱装红包事宜多,你越说我越蒙了;

楼主的描述,过重的频率应该在150?

倒相管堵上,变成了密封箱,低音下潜会更好,

不过〔密封〕音箱的低频量感和瞬态会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能新春快到想着找零钱装红包事宜多,你越说我越蒙了;

楼主的描述,过重的频率应该在150?

呵呵,是我描述的不清楚不是版主的问题。本来写的更多,看到楼主说解决了,就删减了,变得不易懂。

楼主说低音贝司的嗡嗡声(过重),属于150赫兹的中心频率的附近。而这部分过强通常是音箱阻尼和容积的问题,补救措施是调整倒相管和吸音棉。(这个判断的前提是他描述的不是音箱漏气声音,以及音箱材料强度弱的谐振声音),我调整过的箱子很多都是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堵上倒相管后,便成了密封箱,低音下潜好了,但是量感变差了(同容积)。倒相箱的工作原理,通俗理解更类似是谐振,经过实际测试发现:倒相箱在“谐振区”域外(低端)衰减的斜率更陡,说明其下潜差,符合理论上说的倒相箱的下潜差(是密封箱的0.7倍)。倒相箱的低音“谐振区”是被加强的。这就是我说的量感要高于密封箱(同容积)。

倒相箱的瞬态不如密封箱(抱歉,写时没有注意,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