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的电脑,旁边的电吹风或投影机一启动,电脑就会重启,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8-01-07):
近期发现的问题,电吹风一启动,电脑就重启
电脑的电源有问题了吗,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电源线路存在接触电阻增大的问题,电脑电源的品质又差点,两个因素综合起来,电吹风一启动,由于线路接触电阻大,那条支路的电压瞬时跌落,电脑电源的低压适应能力不行,造成输出异常,电脑就重启了。建议仔细排查那一路市电线路,排除接触不良,更换品质好的电脑电源。

网友:
换电源6个字。

网友:
“换电源”是三个字   电脑和吹风机投影是同一条插线板?  单独给电脑弄个插线板试试看

网友:
我觉得不是电源出问题了,是用了劣质电源。没有足够的抗冲击能力

网友:
加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电脑电源里的EMI滤波不合格,有动手能力就把电容都换掉,没有动手能力就换一个好的电源

网友:
电源EMI不合格或者电吹风太垃圾了,

网友:
拆开电源,自己加两级C E,一般都留有加CE的位置,厂家为节省成本有的电源就省略了EMI电路。。。

网友:
说不准是插板的问题,或者供电线路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G31的老主板

今天把电源拆开了,没有发现电容鼓包或接触不好的现象
原电源确实没有滤波电路,从旧电源中拆了一个电感和电容装上了,现在开机似乎好了
可是,原来也没有这个滤波电路,可是为什么影响没有这么大呢

网友:
换一个插线板试试吧。

网友:
电压不稳吧?市电问题,可能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直接换电脑电源吧,电源价格很低。

网友:
电源线路共用部分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电脑电源必须是正品,要不然,嘿嘿,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无电容起包,有时候主板也可能造成问题。

网友:
一个是电源无CE,一个是主板那几只1000微法鼓包,这原因不是已找出来了么?

网友:
换一个好一点的电源  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G31的老主板

今天把电源拆开了,没有发现电容鼓包或接触不好的现象

就算是知名大厂的电容,工作在高频环境中也会经常坏掉,或者容量变小或者ESR变大,电源输出给主板的直流成份不纯,纹波大。电吹风使用一段时间后,电刷的火花也许会变大,对家电的干扰也增大。

网友:
电源受到干扰

网友:
电脑插座加个滤波器

网友:
哈,我们单位以前的电压连电脑都启动不了,我没有办法,只好把家里看电影的DC12V供电的小主机拿去了,

网友:
乡镇企业砍一部分,乱生产,质量不达标,电线皮手撕下就开,吓人

网友:
我家曾经出现过电压过低的情况,油烟机一开,照明灯亮度明显下降,后来保修到电力公司,检查后发现电表前的电源进线,有一根氧化严重,造成线路阻值过大。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看看j家里220V供电,相关线路。启动吹风机时同时监测接线板上的220V是否有变化。

网友:
电源EMI不合格,被干扰了

网友:
普通电源在市电180V还是可以启动的,在高压滤波电容损坏的情况下190V都不能启动,后面的小电容如果坏的不多一般是可以启动,多了就会保护。综合分析正常市电是不会降到190V,除非是线细,再就是有接触不良

网友:
电源质量差,换一个宽频电源。

楼主:
告诉大家,问题找到了,可是原因,我说出来会脸红的
今天有空,先拆电脑,目测主板上没有电容鼓包,拆开ATX电源,发现里面也不见异常,既然拆开了,就把电路上省掉的EMI电路补上。装机后,还是不正常。
测插排上的电压,不开电吹风,220V正常,一开电压就跌落至170V左右,换插排,故障依旧。
测墙上插座的电压(接插排的插座旁边还有一个插座),开电吹风后,电压不跌落。
检查接插排的这个插座,没有异常,心想是不是固定线的螺丝松了,扭了扭,也没松
最后仔细一检查才发现,我的接线不对,火线接的对,但是零线和接地线接反了。。。。

网友(2018-02-06):
插板不好吧,拍个图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大家,问题找到了,可是原因,我说出来会脸红的
今天有空,先拆电脑,目测主板上没有电容鼓包,拆开AT ...

悬疑片啊,跌宕起伏,楼里老影迷无人猜对结尾
结尾很惊悚!
你接插板,焊EMI。。。应该给自己弄个漏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大家,问题找到了,可是原因,我说出来会脸红的
今天有空,先拆电脑,目测主板上没有电容鼓包,拆开AT ...

零地接反居然没跳闸,你家的线路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啊。零线地线接反,接上负载,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就不平衡,相当于严重的漏电,如果没有跳闸的话,你得去检查一下入户的漏电保护开关了。如果没有入户漏电保护开关,建议自己装一个上去,没几个钱,但是这玩意关键的时候能救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大家,问题找到了,可是原因,我说出来会脸红的
今天有空,先拆电脑,目测主板上没有电容鼓包,拆开AT ...

我也劝告楼主,你虽然接错线了,但暴露出你家接地线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这是非常危险的,假如,假如,假如你家洗衣机漏电了,当你用手拿洗衣机里的衣服时就可能被电击,太可怕了。
其实我们家里的零线与保护地线在楼道里的配电箱处是接在一起的,零线与火线经漏电开关,保护地不经漏电开关,如果你家里安了漏电开关,确保没坏的情况下接错应该跳闸的。
拜托看见后立即查找接触不良的地方或换(加)漏电开关。

网友:
以前接过那种老的带镇流器的日光灯,也把地线当零线接错过,是可以用,但是不稳定

网友:
线路可能有问题,按二楼分析的靠谱

网友:
线路老化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不好,你电源什么牌子的?杂牌的就赶紧换吧,要不多重启几次,系统也容易崩溃

网友:
直接换电脑电源

网友:
LZ要感谢个这排插了,正如34,35楼所说的,快搞下你的漏电开关吧。

网友:
结局很戏剧,楼主该检查家里电路 了

网友:
有时低级错误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