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强排燃气热水器JSQ16-8B漏水,拆下水压开关,发现是水气联动阀轴漏水,如何修?

楼主(2018-01-07):
如题:万和强排燃气热水器JSQ16-8B漏水,拆下水压微动开关,发现是水气联动阀轴漏水,如何修?

我先怀疑是燃气热水器的水压薄膜破了,导致漏水;或燃气热水器防冻排水堵头处漏水;
但我查看后,发现水不是从水压薄膜处漏出来的,(后来我一想,就算是水压薄膜破了,也不会有水漏出来的)

燃气热水器的水压微动开关是固定在一个铁支架上的,铁支架又是固定在热水器的水气联动阀上的。 我发现是水气联动阀轴漏水,一打开混水阀的热水出口,水气联动阀的轴就会向左移动,水就随着 水气联动阀的轴向左的移动  也漏出水。

请问各位老师,这种故障好修吗?我没有拆过  水气联动阀的轴  ,漏水的原因是因为  水气联动阀的轴 上密封圈坏了吗?只需更换轴上密封圈就行了吗?拆 水气联动阀的轴 麻烦吗?需要什么专用的工具吗?
我很担心   水气联动阀的轴  不好拆?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补充内容 (2018-1-16 21:23):
已修好,就是按不少老师的指点!我更换了  水气联动阀顶针右端的铜螺母M10*1(新铜螺母内含O型小密封圈,外径¢4.8*内径¢1.8*厚1.8mm,  主要是这个  O型小密封圈 老化摩损了。

网友A:
水气联动阀皮膜坏了 拆开量下尺寸买个 换上就OK

网友:
好像在别的论坛看过了??一般都是那个皮碗坏了  水压皮碗

网友:
与我使用的一个型号。
我的换过一个点火器。

网友B:
如果是皮膜坏了,水汽联动开关就不会动作的。如果只是有漏水,是那个中间的轴的水封有漏水了,可以拆开换一下密封圈,还可以加一些密封硅脂。
这个开关里面的皮膜中间有一个顶杆的,两边都有水的,且是通过一个小孔相通的。在水龙头没有开时,里面都有水,因为通过小孔相连,两边水压相等,皮膜在弹簧的作用下归位,当水龙头打开时,因为水的流动,水压下降,而另一边水不流动,水压高,两边有压力差,皮膜在这个压力差下向一边动作,顶开气阀,同时打开点火开关

网友:
压差盘膜穿了

网友:
这个可麻烦了,得拆半天,最简便的就是买壹个总成换上去

网友C:
1、压差式:采用薄膜两侧水的压力差的原理。它的输水管设置了节流孔(文氏管),当水流过节流孔时,
在薄膜的两侧产生压力差,由压力差来开启和关闭燃气阀瓣。由于节流孔的内径是固定的,所以在单位时间内流
过节流孔的水越多,则经过节流孔时水的流速就越快,根据伯努利原理,节流孔两侧所生产的压力差就越大,由
阀杆控制阀瓣,使阀口开启的程度随之加大。这样就保证了在热水器的热负荷范围之内,热水温度保持基本稳定
,不至于忽冷忽热。当水阀关闭,水停止流动时,薄膜两侧的压力差消失,阀瓣在弹簧的作用下复位,切断了主
燃烧器的供气,主燃烧器熄火(此时如有小火燃烧器则保持原来的燃烧状态)。压差式水气联动阀既可用于前制
式,又可用于后制式。
中间有个顶杆,上面有个小的密封O形圈,这个圈换下就OK,有时也不一定要换的,涂抹些防水的油也有效果的,我修过,只是拆下来抹了下油就没有漏了。
另外压差膜100%没有破。破了就没有压差,顶杆就不会动作,也就不会通气,不会点火。

网友D:
把水控阀内的所有O型圈 换一遍 问题就能解决, 这个是推杆密封圈失效导致的,

网友E:
10和11楼正确,这个是推杆密封圈破损导致的漏水,换一下顶杆总成就好,其实是那个六角螺母里的密封圈坏了,但是这个密封圈在螺母里面没法更换,我修过。水膜坏了,不打火。淘宝搜水气联动阀顶针即可找到,不过邮费太贵,搞过零件费,可以在店里看看还有其他需买的一起购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水气联动阀皮膜坏了 拆开量下尺寸买个 换上就OK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0603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的零件还不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3377782797&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03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还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万和JSQ20-10B强排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如何修?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06249-1-1.html

如何排除不是风压开关坏了呢?  如何判定又是脉冲点火器坏了呢?  如何判定是感应针坏了?还会不会有别的元件坏了?   感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H:
是O型圈不行,水气联动阀皮膜坏了不联动不会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皮膜坏了,水汽联动开关就不会动作的。如果只是有漏水,是那个中间的轴的水封有漏水了,可以拆开换一 ...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今天才算是理解了老师贴子中写的,这个开关里面的皮膜中间有一个顶杆的,两边都有水的,且是通过一个小孔相通的。 在水龙头没有开时,里面都有水,因为通过小孔相连,两边水压相等,皮膜在弹簧的作用下归位,当水龙头打开时,因为水的流动,水压下降,而另一边水不流动,水压高,两边有压力差,皮膜在这个压力差下向一边动作,顶开气阀,同时打开点火开关

老师把水气联动阀顶杆部分的工作原理写的很清楚了。 我在论坛提问,有不少老师都说,水压薄膜只在右边有水,另一边没水,但经过我看了不少贴子,我觉得水压薄膜左右两边都有水。   我还看过一个贴子,有人把  固定水压薄膜的空心铜销 的空心堵了,结果造成水气联动阀的顶针无法复位(水就是通过空心铜销的空心孔流到 水压薄膜两边的)

老师回贴中写有“ 是那个中间的轴的水封有漏水了,可以拆开换一下密封圈,还可以加一些密封硅脂。”,我想请问老师,加什么样的密封硅脂?能否请老师给个图片说明,  或在淘宝搜什么关键字,  可以搜到老师说的 密封硅脂?

我还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万和JSQ20-10B强排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如何修?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06249-1-1.html

如何排除不是风压开关坏了呢?  如何判定又是脉冲点火器坏了呢?  如何判定是感应针坏了?还会不会有别的元件坏了?   感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压差式:采用薄膜两侧水的压力差的原理。它的输水管设置了节流孔(文氏管),当水流过节流孔时,
在薄 ...

非常感谢老师这么详细耐心地指点我!

老师的回贴中写有“中间有个顶杆,上面有个小的密封O形圈,这个圈换下就OK,有时也不一定要换的,涂抹些防水的油也有效果的,我修过,只是拆下来抹了下油就没有漏了。

我想请问老师,涂抹些什么样的  防水的油?能否请老师给个图片说明,  或在淘宝搜什么关键字,  可以搜到老师说的 防水的油?

我还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万和JSQ20-10B强排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如何修?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06249-1-1.html

如何排除不是风压开关坏了呢?  如何判定又是脉冲点火器坏了呢?  如何判定是感应针坏了?还会不会有别的元件坏了?   感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水控阀内的所有O型圈 换一遍 问题就能解决, 这个是推杆密封圈失效导致的,

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还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万和JSQ20-10B强排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如何修?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06249-1-1.html

如何排除不是风压开关坏了呢?  如何判定又是脉冲点火器坏了呢?  如何判定是感应针坏了?还会不会有别的元件坏了?   感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和11楼正确,这个是推杆密封圈破损导致的漏水,换一下顶杆总成就好,其实是那个六角螺母里的密封圈坏了, ...

非常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我还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万和JSQ20-10B强排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如何修?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06249-1-1.html

如何排除不是风压开关坏了呢?  如何判定又是脉冲点火器坏了呢?  如何判定是感应针坏了?还会不会有别的元件坏了?   感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0603   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看了老师回贴中的网贴链接, 对我很有帮助!  我还有点奇怪,为什么我不能在矿石收音机论坛发别的论坛的网址链接,为什么老师可以发别的论坛的网址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40603   可以参考一下.

我还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万和JSQ20-10B强排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如何修?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06249-1-1.html

如何排除不是风压开关坏了呢?  如何判定又是脉冲点火器坏了呢?  如何判定是感应针坏了?还会不会有别的元件坏了?   感谢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O型圈不行,水气联动阀皮膜坏了不联动不会漏水。

感谢老师指点!

我还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万和JSQ20-10B强排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钟后又熄火,再开2分钟又熄火,如何修?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06249-1-1.html

如何排除不是风压开关坏了呢?  如何判定又是脉冲点火器坏了呢?  如何判定是感应针坏了?还会不会有别的元件坏了?   感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

我今天才算是理解了老师贴子中写的,这个开关里面的皮膜中间有一个顶杆的,两边 ...

老师谈不上的。密封硅脂什么的如果手上没有的话,可以用凡士林,也可以用涂手用的那种油脂,实在不行用黄油也行,不过没有上面说的好用。最好用的是硅脂,然后是凡士林,黄油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涂手的实际上基油也是凡士林的。还有那种蛤蜊油实际上就是凡士林,也很好用的。不同的水汽联动开关结构有所不同,原理都一样。中间的顶杆一般都有两个密封圈,两头各一个,有些就是一个橡胶密封圈放在一个槽里,有些是用螺丝压住的,调节那个螺丝可以调节间隙的,压得越紧,间隙越……有些是固定的,不能调节的,有得换就换新,没有得换就多加一些硅脂一类的东西,有时也可以用那个生料卷个圈代用的。
一般燃气热水器有多种保护装置。这个水汽联动开关就是一个,没有水了,汽就断了,防止空烧。还有防止熄火的,一般是感应针,也有是热电偶和电磁阀的,这个是怕燃气通着,但火熄了有危险的的保护,通常这种保护是点着火后几秒就熄火保护的,就是这部分的原因了。还有高温保护的,一般是在热交换器的进水端附近有一个热动作开关,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也会断气熄火,防止高温烧坏。
总结一下,保护就是防止:缺水、缺气、缺火,还有高温了。

网友:
顶杆端o型橡皮圈老化

网友:
热水器漏水维修记号

网友(2018-02-12):
图片中间O型圈磨损,打开加一个一次性打火机里的小O型圈OK

网友:
只要更换,联动轴处的密封圈就可以了,
另外不要把密封圈出的卡簧压的太紧,要不联动轴就穿不过去了,联动轴装回去需要抹点黄油
自己再用手推推,要有一定的阻力(一点点阻力就够了),不能太松,否则继续漏水,太紧会导致密封圈磨损过快,也容易漏水

网友(2025-02-18):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还有问题想向老师请教:万和JSQ20-10B强排燃气热水器15分钟后突然熄火,再开2分 ...

坛友好!15分钟熄火是厂家设计的一次使用时间,应该是防止空气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升高之类的空气质量保护设计,不是故障,几乎所有的燃气热水器都有这个设计,时间各个厂家估计也有区别(15-25分钟不等),上网应该能查到这个规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