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CR1100DSP收音机FM天线故障求助

楼主(2018-01-07):
     本来是用一个蓝牙耳机把CR1100DSP改成蓝牙音箱(这个很顺利,成功了)。然后又想改成18650供电,2个电池串联的话充电问题又不好解决,所以考虑单个电池,测试过使用充电宝板子升压:一个是有干扰,其次收音机待机的时候充电宝控制板也进入了低功耗状态,切断供电了。所以就拆下来琢磨能不能绕过电源芯片直接3.7v供电,后来发觉不行,就装回去了。

     结果装回去后发现FM只能收2个台了,本来本地很多强台的。后来试了断开天线,用一条导线焊到天线输入口当天线就基本正常了。用万用表打了下天线那边又是通的。再后来发现把烙铁头放在板子输入的地方信号就很好。但是把天线焊上去又收不到台了。天线输入口那边好像是一个接线柱旁边写了个104,我以为是天线中心和旁边的地短路的原因,就把那个接线柱焊掉了,焊盘也被我刮掉了。后来发现焊盘是连到屏蔽罩中的一个二极管旁的。我测试了直接把天线焊到焊盘一个台也收不到,中间串了个104的瓷片还是不行。

     小时候就修坏过几个AM收音机,应该都是把中周弄坏了。这次又把DSP收音机弄坏了,唉,准备明天把屏蔽罩拆了再看看。

      求教大神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天线知识我一窍不通,为什么直接连接不行,快靠近的时候又有点反应,中间应该接多大的电容或者电感 ?
      另外有什么好的供电方案,我手里有好多拆机的18650,想用上。

天线输入端就是红圈中的部分,图片是从网上找的。我今天忘了拍图片,如果需要的话我后面再补充。

楼主:
原因已经找到,是用3.7升压到5v升压板造成的干扰导致收不到台

网友:
这机音质不错,我给我母亲买了一个。偶尔会出现存储的电台接收不到的情况,频率显示正常,关机再开又好了。拆开看过,没看出端倪,因为发生的几率很低,加上没电路图,而且对DSP收音机的工作原理不了解,就没管它了。

网友(2020-07-16):
2×186500. 加一个7806完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