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手做“6N2+6P14单端”,向白版致敬!抛砖引玉~

楼主(2018-01-07):
一直都有个胆机心结,在同学好哥们的“引诱”下,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是他推荐的白版主的图纸,他都做了两台了,现在正向下一步烧~~
在论坛里潜了很久,一直没有注册,昨天好不容易注册上,还是实习期不能发帖~, 今夜先发图出来让大家指导。
机壳都是自己DIY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贺楼主!《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胆功放》一贴发布以后,点击率达到10万8千多次,这是本人没有预料到 ...

谢谢白老在百忙之中的回复
还有两个疑问:
1、我的胆机灯丝电压偏高,合适不?两个6P14有差异造成的工作点偏差,有没必要通过调整阴极电阻使其尽量一致?
2、按照我现有的资源,如果改为“标准接法”,需要把6P14阴极电阻改为120欧姆、9脚通过2K电阻接+B(两个9脚先并起来串电阻再接)、6欧姆书架继续接8欧姆输出端子,对吗?? 两种电阻功率得选多大?

网友A:
首先恭贺楼主!《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胆功放》一贴发布以后,点击率达到10万8千多次,这是本人没有预料到的,不少网友进行仿制,也有不少网友提出改进意见,并且有所创新,还有几位朋友寄来进口电子管供升级实验,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首先说说该电路设计初衷,很多初学者希望利用收音机拆机件制作功放,本人手头就有红灯711收音机的DB-45-160电源变压器,其次级高压绕组为2X230V,60mA,制作6P1功放功率不够,制作6N1功放输出功率太小,而6P14三极接法屏压250V时,屏流34mA(后来改为俄罗斯的EL84屏流控制在30mA,可以放心大胆地长时间工作),阴极电阻270欧姆,负载阻抗3.5K,输出功率1.9W,基本满足要求,为了安全,只能选择屏流较小的6N2。三极接法内阻降低阻尼系数提高,因此对扬声器的控制能力强。但是输出功率降低较多,所需推动电压较大,也失去了标准接法的清丽音色。国产三级收音机的音频范围只有150~3500Hz,因此如果要求较好的音质,输出变压器必须另行设计制作,高保真输出变压器要求初级足够的大电感,还要求初级绕组较小的分布电容,并尽量减少初次级之间的漏感,而大的初级电感与小的漏感是互相矛盾的。本人的输出变压器是为一位网友设计耳放输出时顺便绕制的,初级阻抗3.5K。楼主购买的全套乐潘牛,其输出牛初级阻抗5500欧姆,用于3500负载,有利于低频,而高频必然显得不足。6P14三极接法输出理论功率1.9W,考虑到变压器效率实测实测功率1.4W左右,本人使用的音箱是松下5DVD组合音响的主音箱加以改造,也尝试推动过杜希3.2落地音箱(灵敏度91dB),效果不错,而书架音箱比较吃功率,乐潘牛就是为6P1、6P14标准接法设计的,电源变压器功率足够,因此我建议楼主不妨试试标准接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边是两个6Z4,由于是第一次做胆机,知识和信心严重不足
感觉高音还是不够“通透”,比如听扫地上的 ...

胆机就别提高保真了。想听碎玻璃的声音、子弹呼啸的声音,别用胆机。
胆机是浓茶、是咖啡
你说你要喝纯净水,水本来的味道,找胆机,那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网友C:
三极管方式使用6P14,就是暴殄天物。做为一个专为音频电路设计的五极管,还是老老实实使用。

楼主:
1、使用的乐潘S1001套牛,5.5K;三极管接法,6P14阴极电阻240欧姆,音箱6欧姆接输出8欧姆端子;
2、家里电压高达238伏,电牛接230V端子,输出限流电阻300欧姆,才使6P14阳极电压在249V左右;
3、灯丝电压有点高,6.5---6.7V;
4、6N2阳极电压还是接近180V,

网友D:
这东西做好音质很不错,可惜用了一只6N2,我总认为有音染,也许是我心里作用

左边的应该是6z4?

楼主:
说一下参数,请版主指点:
1、灯丝供电:两个6P14共用一组,两个6Z4用一组,都是一端接地;
            6N2用3.15-0-3.15V,刚开始也是一端接地,但是一个声道的电流声较大,后改为中心抽头接地,效果不错。
             昨晚看帖子,听白版说的又把6N2的9脚接地了,好像没发现多大的变化;
2、电源电压238V,经6Z4并联整流后291V,使用200欧姆限流电阻后是271V,今天调整为300欧姆限流电阻,输出电压264V;
3、各管关键点对地测量电压:(括号内为限流电阻200欧姆时的数值)
   6N2:   灯丝电压6.80V,
        6脚:177.5V (184V);         8脚:1.54V    (1.57v)
             1脚: 174 V   ( 181v) ;    3脚:1.60V    (1.63V)
  6P14:灯丝电压6.63V,
        3脚:7.83 V (8.11V);         7脚:248 V      (255.6v)
             3脚:8.14 V   ( 8.43v) ;    7脚:247.6V    (255.3V)
  6z4:灯丝电压:6.68 V
4、心里一直在“三极管接法”和“标准接法”之间摇摆,不知道我这个情况用那种好,请白版建议一下
5、两个6P14的一致性不好,有没必要调整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做好音质很不错,可惜用了一只6N2,我总认为有音染,也许是我心里作用

左边的应该是6z4?

左边是两个6Z4,由于是第一次做胆机,知识和信心严重不足
感觉高音还是不够“通透”,比如听扫地上的碎玻璃声时,声音有点闷,细节上不够,让人的心提不到起来!
用马兰士PM5005听,扫碎玻璃声让人心悸,感觉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了! 想听又怕听到哪种玻璃划地的“咝咝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方式使用6P14,就是暴殄天物。做为一个专为音频电路设计的五极管,还是老老实实使用。

白版主发的那个6P14三极管接法的帖子,他说了也是受现有电牛的限制而为,我参考他做有三个原因:
  一是他做出的三极管接法的胆机,调试的效果很棒,很诱人,2W的功率在书房听也正好。他说这种接法对声音的控制好;
  二是帖子里说有北京的蔡老师也用乐潘的S1001套牛,三极管接法,把6P14的阴极电阻改为220欧姆,效果也很好。我手头刚好有240欧姆电阻,就代替了原图中的270欧姆电阻。
  三是我的音箱是6欧姆的接到8欧姆端子上,白版说阻抗也行!
其实我对6P14是用三极管接法,还是标准接法,对最后音质的影响会是什么样,一直犹豫!

网友E:
胆机调试,还要与音箱匹配才能出好声。

网友B:
6P14底座上装了LED吧!这么蓝

网友:
初上手,就做得这么整齐!细心,耐心……支持!赞!!!

网友F:
做的不错,继续折腾

网友G:
恭喜楼主成功!这个牛很到位,不错!

网友H:
做得很好下本钱了,底板和线要做保护措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4底座上装了LED吧!这么蓝

是的,我就喜欢黑夜里的蓝~衬托出那星星点点的红色小火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机就别提高保真了。想听碎玻璃的声音、子弹呼啸的声音,别用胆机。
胆机是浓茶、是咖啡
你说你要喝纯 ...

胆机的瞬态响应比不上石机,中高音细节的表现也一样弱吗?是不是我机子的工作点还不好?
胆机真的是一种情节!?有时候真的不在乎南辕北辙,只在乎坐在车辕上悠然的赶着马,心随着曲曲折折的车辙~悠哉悠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得很好下本钱了,底板和线要做保护措施更好。

谢谢,你懂我们这搞技术的有多执着~,烧起来就忘却本钱了!
谢谢你的建议,做有底盖板的,刚做好时对线路也进行了捆扎,后来因为一个声道交流声大,逐级检查排除时就分开了,高压部分用的硬导线能定型就没再扎,接地导线用的是1.0mm2的粗铜线,沿路各点都有固定点,比较可靠。
也还想听大伙的建议,到时一并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不错,继续折腾

做这个时中途困难多多,就有放弃的心思~,等完工了,又有了继续折腾的想法!你是过来人,懂的!哈哈

网友I:
先折腾三级管,在折腾标准接法;一比较就知道了!谁然我的还没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胆机调试,还要与音箱匹配才能出好声。

你说的阻抗匹配吗?我用的是乐潘5.5k牛,卓丽6欧姆书架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折腾三级管,在折腾标准接法;一比较就知道了!谁然我的还没开工。

这是大方向!要是标准接法的效果真的不如三极管接法好,我岂不是还得焊回来?!
一切需要版主指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成功!这个牛很到位,不错!

谢谢鼓励,活干的好不好,得先有头好牛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喜欢黑夜里的蓝~衬托出那星星点点的红色小火苗~~

好吧!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我是不喜欢这种装饰性的玩意儿,让人想起90年代农村流行的收录机的彩灯。
还一跳一跳的!
本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我的6P1的蓝光,夜晚确实很炫!

网友:
引用 楼主:
胆机的瞬态响应比不上石机,中高音细节的表现也一样弱吗?是不是我机子的工作点还不好?
胆机真的是一种 ...

胆机的失真、瞬态 、频宽和石机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从指标上看,不可同日而语的。

普通胆机的失真是谈不上高保真的。
所以胆机 都是耳朵收货。你觉得好听就行了。
茶水、咖啡、雪碧 和纯净水比。
从实验室检测的数据看,杂质含量 根本就不是 一个数量级的。
茶水、咖啡、雪碧,你喜欢喝哪个就和哪个,至于哪个更好喝,谁说得清楚呢!
你喜欢就好!你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别人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但是喜欢胆机声音的,都不喜欢喝纯净水,不喜欢石机。

网友J:
恭喜楼主成功装機!够重金出击,至于音质同工作点及电容有关,输出变压器是灵魂(喇叭不要太差)电路大同小異一般都能成功.我第一次装好就有严重的交流声及声音的问题,原来是灯丝未接地,声音小我就在6N2的阴极电阻上并一只10nf电解就解决了,电源牛是5灯機拆的桥整流,目的是节省灯丝电流,输出牛是深圳的(网购),6n2我用6n11(現成的)6P1有曙光的和苏联的(声音是有很大区別,难怪這些装爱好者在换菅)

网友K:
作业很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楼主成功装機!够重金出击,至于音质同工作点及电容有关,输出变压器是灵魂(喇叭不要太差)电路大同小異 ...

谢谢,我现在只能喝纯净水,浅浅烧一下。等到能喝咖啡时,一定换一对苏联的el84+12ax7听听。电子管的工作点很宽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作业很工整。

谢谢夸奖。因为我一个同学说另一个同学做的胆机像“啃”的,他是做到全部飞线~“一点接地”,虽然有点乱但是效果很好的。所以我就多费点心,不乱啃,哈哈~

网友L:
我的6P14昨天也出声了  两个声道 右边大 左边少 把前级管 6P14换过了还是两边声音大小不一样 在就是有杂音呢  怎么也调整不过来  郁闷中

网友:
电子管的工作点同寿命有关喔合适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阻抗匹配吗?我用的是乐潘5.5k牛,卓丽6欧姆书架箱~

阻抗匹配,阻尼系数、控制力等。胆机对现代的音箱不一定推得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好吧!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我是不喜欢这种装饰性的玩意儿,让人想起90年代农村流行的收录机的彩灯。
还一 ...

我的也有,连6N2也有,若有若无的,让人迷醉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也有,连6N2也有,若有若无的,让人迷醉

那你厉害,我接触的管子 也就6P1有!
其他管子都没有,6P1倒是一直有蓝光!
听说6P1蓝光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6P14昨天也出声了  两个声道 右边大 左边少 把前级管 6P14换过了还是两边声音大小不一样 在就是有杂音 ...

6n2的9脚接地,所有灯丝接线铰链式,并一端接地。
或换个6n2试试。我的一个6n2插上后,一个声道的交流声就是很大,换了个就好很多。
我的6n2灯丝供电是3.15--0---3.15,把中间抽头接地后,两个声道的交流声从之前的一个声大一个声几乎没有,变成都很小了!
首先得确定是前级、还是后级的干扰,哪个声道的,再处理。

网友N:
了潘的牛就不用再展示了,地球人都知道;好坏自有评说。

楼主:
昨日受图片限制,今天再发两张~~电
1、子管安装上以后,因为是手工机壳,不锈钢有点薄,厚重的牛使得机壳有些变形,于是在内部加装了两个支撑。
2、总感觉管子插上有些不牢靠,正好手中有拆机件,于是给胆机穿上了“铠甲”
3、底板原来计划是用螺丝固定的,最终安装调试时,发现直接利用前后板的折边做插槽,直接紧紧镶进去也不错,省了螺丝,拆机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N:
了潘的牛就不用再展示了,地球人都知道;好坏自有评说。

乐潘的牛站不直,你看我的左边牛始终是歪的~!

网友:
输出吧电源牛的线圈垂直一下交流声能小很多。

楼主:
又忍不住,该“标准接法”了。6P14阴极电阻改为127欧姆(270并240),栅极串2k电阻接+B.

楼主:
三极管接法改为标准接法后,发现阳极电压降的厉害(约20伏),就把总的限流电阻由300改为100欧姆,阳极电压244V,栅极电压与阳极接近,阴极电压6.5V.请教一下,负反馈电阻要变动吗?

网友:
      6P14甲类单端自给偏压标准接法有两种工况:
屏极电压    帘栅极电压  阴极电阻  讯号电压  最大讯号屏流/帘栅流 输出功率  负荷阻抗  非线性失真
  256V           256V           120欧姆    3.4V                46/6.5mA          4.2W        5.2K          7.5%
  256V           256V           120欧姆    4.2V                47/6.8mA          5.4W        4.0K          10.7%
乐潘S1001输出牛初级5.5K,次级4、8欧姆;8欧姆处接6欧姆喇叭,初级反射阻抗为4125欧姆。6P14三极接法最佳负载阻抗为3500欧姆。综上所述,输出变压器如此使用更符合6P14标准接法第二种工况。由于标准接法所需推动电压较低,可以适当加大电压负反馈(减小阻值),也可以改用6N1推动。

网友A:
国产6P14一致性较差,进口管稍好一些,电子管需要配对,适当调整阴极电阻使屏流尽量一致,严格要求帘栅极需要稳压,业余自制如果左右音量没有明显差异可以不管他。阴极电阻可以在120~150欧姆之间调整,2W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6P14一致性较差,进口管稍好一些,电子管需要配对,适当调整阴极电阻使屏流尽量一致,严格要求帘栅极需 ...

多些版主的指教,学习了~

网友O:
看来楼主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啊。我也想做,可以我不会。。。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也想做一台,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动手。

网友P: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贺楼主!《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胆功放》一贴发布以后,点击率达到10万8千多次,这是本人没有预料到 ...

“白版”你好!我现在正在做6N2推6p14的小单端,因为变压器够力(63VA)就按标准接法,B+串2k电阻加22微法电解电容接栅极,现在栅极电压比屏极高4伏,这样对吗?如果加大2k电阻可以调到比屏极电压低。但是我不知道哪样是对的。

网友Q:
标准接法多好的。三极管接法没充分利用起来管管的正常功率。

网友R:
画蛇添足,胆下边冰冷的蓝光跟温暖的胆声格格不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胆机就别提高保真了。想听碎玻璃的声音、子弹呼啸的声音,别用胆机。
胆机是浓茶、是咖啡
你说你要喝纯 ...

你的比喻我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画蛇添足,胆下边冰冷的蓝光跟温暖的胆声格格不入。

呵呵,蓝蓝的天、火红的太阳更让你格格不入?
没有蛇足,只有喜欢与不爱!

楼主:
引用 网友Q:
标准接法多好的。三极管接法没充分利用起来管管的正常功率。

“三极管接法”是不是有捏着嗓子唱女声之嫌~?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来楼主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啊。我也想做,可以我不会。。。

懂一点电的知识,学会自我保护,就可以认真去做,线路简洁,出声音很简单 ,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机箱太大了,小点紧凑

机箱大小如A4纸,紧凑了固然好看,但是散热、干扰和焊接技术等一系列的问题,也会困扰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6P14一致性较差,进口管稍好一些,电子管需要配对,适当调整阴极电阻使屏流尽量一致,严格要求帘栅极需 ...

继续请教版主:
我改为“标准接法”以后,高音果然有所改善,是不是也有个人心理因素?
这里还有个干扰的问题请教,现在音箱里还有弱小的电流嗡嗡声存在,是不是可以彻底消除?为啥提这个问题呢,因为之前在调试时,一个声道的嗡声很明显,一个声道就是贴在音箱上也听不见(如月夜下寂静的山空),当时是采用的灯丝一端接地。后来排查噪声原因是由前级6n2而来,换过3个6n2,都是J级的,一个的噪声明显大,另两个基本一样大,但测试时那一个声道的噪声始终没有。
最终改为3.15--0--3.15组灯丝中心抽头接地,有噪声的声道明显降低了一半,但是另一个声道有了噪声,左右声道的噪声一样大了!又把6N2的9脚也接地了,但是对噪声没有改善!
因此,我就有了如何把噪声彻底消除或者进一步降低的想法。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P:
“白版”你好!我现在正在做6N2推6p14的小单端,因为变压器够力(63VA)就按标准接法,B+串2k电阻加22微法 ...

可以加大到2.4K。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请教版主:
我改为“标准接法”以后,高音果然有所改善,是不是也有个人心理因素?
这里还有个干扰 ...

交流声非常讨厌,很难彻底消除,产生交流声的原因很多,如电磁场感应,接地点不对,灯丝阴极间漏电等,灯丝漏电产生的交流声,可以在灯丝绕组中心头加适当正电位,如一些收音机接到6P1阴极,6P14阴极电位较低,作用不大,可以加分压电路从直流高压获得。

网友:
谢谢了“白版”,基础知识不够。经常麻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P:
“白版”你好!我现在正在做6N2推6p14的小单端,因为变压器够力(63VA)就按标准接法,B+串2k电阻加22微法 ...

做好了吗?发你测量的各工作点电压数据分享。噪声怎样?

网友P:
引用 楼主:
做好了吗?发你测量的各工作点电压数据分享。噪声怎样?

还没有做完,我手慢。另外我是在调试的底盘上把该调试的都做完再集中一次往成品的底盘上按。这样能杜绝返工。交流一点经验教训,其实老师们都知道,我等新手有时注意不到:1,几个变压器包括扼流圈的摆位。2,所有跟信号有关的线都用屏蔽线,且一端接地。包括输出变压器的初,次级。这样成本高不了多少,就是费工夫。3,音量电位器外壳接地,那种仿ADSL的小塑壳电位器要用马口铁做套套好接地。这样交流声大减。这些是我的经验教训,给你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接法”是不是有捏着嗓子唱女声之嫌~?

三极管接法失真小,功率小,但音质很好。不会男变女声。只是浪费管子的最大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没有做完,我手慢。另外我是在调试的底盘上把该调试的都做完再集中一次往成品的底盘上按。这样能杜绝返 ...

期待你的宝贝,成功后的测量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大到2.4K。

版主你好:胆机煲一段时间后,工作点会变化吗?做一台胆机,除去电子元件的偏差,为什么还要来回调整呢?工作点只是一个范围!比如说6n2+6p14“标准接法”难道没有一个固定的参数图?还是根据个人的爱好调整音色?挺矛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胆机煲一段时间后,工作点会变化吗?做一台胆机,除去电子元件的偏差,为什么还要来回调整呢? ...

电子管离散型较大,因此除了提前筛选外,两个声需要平衡,有些固定偏压功放阴极偏压可以调整。一般胆机不用专门“煲”,热机和冷机工况有变化,工作半小时后趋于稳定(电子管仪器设备要求预热半小时以后才能进行测试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离散型较大,因此除了提前筛选外,两个声需要平衡,有些固定偏压功放阴极偏压可以调整。一般胆机不 ...

我现在听了一段时间6p14,在论坛里又看到很多人说6p1的声音好听,经典!有必要改6p1吗?

网友:
怀旧,只能怀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听了一段时间6p14,在论坛里又看到很多人说6p1的声音好听,经典!有必要改6p1吗?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好。我当初采用6P14三极接法另有原因,要说经典6SQ7GT推6V6GT是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好。我当初采用6P14三极接法另有原因,要说经典6SQ7GT推6V6GT是绝配。

谢谢版主!我同学根据你的图做了两台6p14单端,效果很好,又忽悠我做了一台,现在他开始做el34,配件定差不多了,又觉得6V6性价比更好。今天有你这话,我就忽悠他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同学根据你的图做了两台6p14单端,效果很好,又忽悠我做了一台,现在他开始做el34,配件定差 ...

我常用的除了这台6P14(EL84/6BQ5)袖珍功放,另一台就是EL34三极接法/超线性互换推挽。

网友T:
我严格克隆了白版主的6n2推6p14三极管接发的电路,又把6n2改换了12AX7,又把6P14改接成标准接法了,折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严格克隆了白版主的6n2推6p14三极管接发的电路,又把6n2改换了12AX7,又把6P14改接成标准接法了,折腾呗 ...

很想知道你各个折腾后的数据和感受……

网友:
楼主是个严谨的人,走线很整齐。很漂亮,点个赞。我做的6p1走线比较乱,为了减小噪声,声音通道全部用屏蔽线来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想知道你各个折腾后的数据和感受……

最主要的是整机电流,三极管接法时70mA,标准接法时100mA。标准接法时12AX7的阳极电压高。

网友T:
我把改为标准接法后的实测值报一下:12AX7的屛极电压1、6脚分别为:189.6v;186.4v,阴极电压分别为:1.44v;1.51v,6P14屛极电压257v,栅极电压为260v,阴极电压6.9v,阴极电阻135欧。6z4整流后把限流电阻200欧去掉后电压为272v,三极管接法时加200欧电阻后28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做好音质很不错,可惜用了一只6N2,我总认为有音染,也许是我心里作用

左边的应该是6z4?

听了一段时间,逛了论坛很久,真是有点后悔用一只6N2了,交流声一定能更弱!

网友(2018-03-05):
电子管能发蓝光吗?

楼主(2018-04-04):
呵呵,底部加装了蓝色led

网友(2018-06-15):
引用 网友T:
我把改为标准接法后的实测值报一下:12AX7的屛极电压1、6脚分别为:189.6v;186.4v,阴极电压分别为:1.44v ...

为何又【改回标准接法】?三极接法功率小?三极接法出现 “娘娘”腔?。。。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了一段时间,逛了论坛很久,真是有点后悔用一只6N2了,交流声一定能更弱!

【真是有点后悔用一只6N2了,交流声一定能更弱】?
难道楼主想用2只6N2推三极接法的6P14?

网友(2018-08-13):
用两只6n2分开左右声道就可以选择性那一边没有交流声了。

网友:
我认为有交流声不是6n2的问题一般是接地点没选好或者是虚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U(2020-04-29):
请教一下白版6p14如何算出3.4v的输入电压可以推满4.2w的输出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教一下白版6p14如何算出3.4v的输入电压可以推满4.2w的输出功率的?

下面是6P14参数:
甲类放大固定偏压为-6V,最大输入信号电压有效值=6V/1.414=4.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