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 711-5收音机 WTK-1A 开关音量电位器

楼主(2018-01-07):
在论坛见一台 711  不通电,外观良好不缺件 。 到手检查开关坏,短接开关后正常开机能收台心中大喜。淘到宝了!  趁热打铁,把开关音量电位器 修了吧,(音量电位器接触不好)

开拆 用1.5MM钻头 和3.5MM钻头去除铆钉头

用润滑油清理开关其中一面的触点后,测试触点还是断路状态,必须拆下拨叉和触点把另一面也清理。

用图中上面三套螺丝和一个垫片换下下面三只铆钉。 这三套螺丝 是暴力笔记本电脑上拆下的,左边一颗的直径刚好和下面的铆钉一样。 这也这贴的关键。

关键工具手捏钻。

补充内容 (2018-1-8 13:01):
整修完成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18332099

网友A:
到底是哪坏了?光是开关触点脏的话,应该不影响220V交流电的导通啊。

网友B:
多此一举,碳膜接触不良如此大动干戈,在前边拆碳膜不是很简单的吗?早年收音机修这种电位器,只拆下碳膜焊点都不用焊下来,擦干净碳膜装回去就ok,开关头如果坏的3毛钱一个换上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哪坏了?光是开关触点脏的话,应该不影响220V交流电的导通啊。

开关接触不好,不通电!反复拧十几次,都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此一举,碳膜接触不良如此大动干戈,在前边拆碳膜不是很简单的吗?早年收音机修这种电位器,只拆下碳膜焊 ...

我们这小城市哪有老电器的配件呀。淘宝购件费时间呀,性子急!先修起来再说。

网友:
精神佳啊,这个电位器不必费那么神哦,价格又不贵。

网友:
这种开关接触不良的少,那个胶木拨动叉很容易断一侧,还好,你这个叉完好无损

楼主:
大雪封门  堵在家里面无聊。而且这几天快递很慢。

网友C:
精神可嘉~,我更想看的是修复前后711的模样

网友:
这种开关现在还有卖的,只是手柄没有这么长的

网友D:
接触不良直接把五个固定爪撬开洗一洗碳膜就搞定了,不用拆开关盖,那是开关坏了才要拆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神可嘉~,我更想看的是修复前后711的模样

修复后肯定上整机图的,谢谢关注。

下一贴是整改刻度盘背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触不良直接把五个固定爪撬开洗一洗碳膜就搞定了,不用拆开关盖,那是开关坏了才要拆开修。

这个不单是电位器接触不良  而且开关也是短路状态。

网友:
精神可嘉,我一般 直接换新的,这老东西,修了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E:
也遇到一台老红灯收音机电源开关部分有时能通、有时不通的情况,从电位器这头打开,喷些WD-40到开关头里面,转动几次后好了。

网友F:
楼主是老手哦……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遇到一台老红灯收音机电源开关部分有时能通、有时不通的情况,从电位器这头打开,喷些WD-40到开关头里面 ...

WD-40中非常神奇的清洗剂。听说很好用!但我没有配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老手哦……赞!!!

兄弟过讲了,贪玩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WD-40中非常神奇的清洗剂。听说很好用!但我没有配备

200~330mL的也就二、三十元一瓶,用它处理过老示波器转换开关、老收录机、音响的开关及电位器等挺方便的,效果也不错。包括老爱华音响的微动开关(原按后没反应、串键等)也是用WD-40直接喷一点不用拆下就好了,这样处理后用几年了按键仍是正常灵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330mL的也就二、三十元一瓶,用它处理过老示波器转换开关、老收录机、音响的开关及电位器等挺方便的 ...

准备 要一瓶备用。

网友G:
虽然电位器不贵,但是楼主动手修复的精神可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电位器不贵,但是楼主动手修复的精神可佳。

就是玩玩而已。

网友:
这种带开关的长柄电位器应该好找啊,何必费事去修呢。

网友H:
这个电位器已经磨出两道沟,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位器已经磨出两道沟,还能用??????

可以用,这两道痕正好在拨叉的动作区,实测阻值是0欧姆  。清理后发现有磨痕,特意测量一下。

兄弟观察的很仔细,谢谢回贴!感谢关注!

网友:
垃圾价收来的东西, 一般都是将就维修, 返正玩几天又放一边吃灰去
淘个乐就是了

网友:
开关修得费劲,但是有效,去年如此给一个朋友的老电唱机修复过这样一个开关……

网友(2019-08-09):
花了功夫的。

网友I:
我有一个电位器拨叉弹簧断了,无法修了。

楼主:
刚退休闲得无聊 折腾折腾无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个电位器拨叉弹簧断了,无法修了。

这些都可以网购到。

网友:
转这个 铆钉 要上台转吧   手提转不好 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