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的17B跟17B+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8-01-07):
买哪个性价比高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B+是17B的升级版

一目了然,谢谢!

网友:
好像17B+测量速度略微快了一点。

网友:
升级成牛屎版就不好了

网友:
17B还有硬芯的,17B+都是牛屎芯的吧!还没看过硬芯的?

网友:
差不多的,厂家喜欢玩文字游戏

网友:
用过15B+。确实比15B快点

网友:
一般来说带个+就是升级版

网友:
b+速度快的多,很好用

网友:
牛屎做好了不影响可靠性和使用,不必介意

网友:
牛屎芯也没所谓了,实际上主芯片极少坏,坏了牛屎芯就难搞了,硬芯就好搞

网友:
听大佬们说买福禄克的低端或中端表没有意义,要买就买高端的型号的,中低端做的很差,而且不值这个价。    以上只是我从其他地方看的别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