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0V可调电源屡烧LM317

楼主(2018-01-08):
因维修需要,我做一个1.25-30V可调稳压电源,用LM317,第一次按装好后,上电测输入电压35V,输出只有12V,可调,断电未查出问题,可第二次上电,可调电阻打火,断电检查,发现LM317输出端与调整端击穿,重新做了个,可是装好后,检查电路发现输入端与输出端直通了,焊下一看,还没通电已击穿了。想来可能是焊接时击穿,LM317怎么这么容易坏,有哪位朋友做过此可调电源的,请赐教经验!先谢了!

网友:
首先输入电压有点接近上限,市电一旦升高很容易超过317耐压烧317,整流后空载电压最好在30伏以内。如果非要追求30伏的输出,输入端要加预稳压电路,限制最高输入电压33伏左右。看描述很可能是317质量不佳,我以前用正宗国半的LM317,短路测试短路电流超过2A,用来给枝晶短路的镍镉电池冲击317一点没事,换国产的立马就烧。

网友:
这个经典电路曾经组装过。没有这样弱不禁风。
不过压差大时功耗大,发热严重,要装散热片。

网友:
查查D6 D7

网友:
lm317,1,3 脚 接小电容,防止自激,用片状0.01μ。

网友:
输入电压接近最高,其能承受的电流就小。电压的波动也可能出现瞬间的过压。
实际使用如果不需要这么高的话,降低输入电压。
要不换成TL431+功率管的电路更耐操。

网友:
换LM317吧,可能买到假货了吧?或者LM317管脚接错了。

网友:
看起来比较经典的电路,不是接错了就是元件质量问题。输出端电容C4漏电?不加负载,先去掉D6、D7、C4测输出电压试试。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太大了吧

网友:
一是看看R2和RP1的阻值是否正确,二是LM317的管脚是否有误,三是从1.25-37V可调输出,输入交流电压需分段,再就是输出滤波电容有点大,10微法足以,厂家给出的标准电路才1微法,最好不要超过100微法,大了有可能瞬间充电超过最大输出电流。另外LM317最高输入-输出压差不得超过40V,否则会烧毁LM317。使用集成稳压电路一定不得超过许可电压电流的极限值,否则损坏是必然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热心指点,C4家电维修90年4期上价绍为1UF,网上是470UF,我手边只找到220UF,看来还是大了点,我最怀疑LM317质量问题,再换新试下,如不行,只好用5楼的办法,该电路比较复杂,制作起来比较麻烦,所以未先考虑。

网友:
LM317肯定是山寨货……正品输出对地短路都不会烧的,因为有短路保护、过热保护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排查后确认是LM317质量不过关,现在的器件质量确实太差,建议从旧板子上找找ST的LM317,那种质量是我用到最好的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假货,或者输入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