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韩国VSF300改造教程 24V贴片机开关电源改2-60V可调电源。

楼主(2018-01-08):
前一阵在论坛里闲逛,忽然发现有个朋友再卖开关电源。好奇心驱使打开帖子看了看,感觉做工不错,正好有几个朋友经常帮我忙无以相报,于是决定买了几台回来改好送给他们略表心意。

设计改造思路。尽量不改变原机外形,不添加过多突出物,不破坏原机散热结构,充分利用原机开孔位置不打没必要的开孔。电压范围满足朋友最为维修电源的用途2-60V电压电流可调。实际电压调到100V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电源功率比较小,到100V也只有3A的电流了,作为维修电源很少会用到那么高的电压,所以意义不大。改造时已留有余量真想往上去只要调整就行了,不必再改动任何地方了。我现在限压保护设在63V,电压调整电位器满度设在60.5V.

注:电位器等订货时老板发错件重新补发,又因为快递的原因(到今天补发的器件已经发出来6天了还没到!严重鄙视申通快递!!!),所订购的精密多圈电位器,旋钮,地脚,提手没到,所以图片有所欠缺,大家凑合看哈。

言归正传,改造很简单。一般有点动手能力的都能搞定。大家听我一一道来。

材料:
100K多圈精密可调1个

200欧多圈精密可调1个

50K微型多圈电位器1个

100V470UF电容7只

电源开关1个

电源插座1个

0.36寸4位电压表一块

0.36寸20A4位电流表一块

旋钮2个

部分元器件图

先看看改造对比图

名牌

原机来时

改造后(旋钮没到哈)

拆板研究一下。

改造开始
1.拆除所有输入输出接线柱

2.拆除7颗50V输出滤波电容

更换成耐压100V的

3.电流调谐
拆除VR2焊接引出线,就两根

反面

4.调整电压
拆除电阻R15并把两个点引出,保留VR1,通过调整VR1以便使最终调整时电压电位器可以在所需最高电压值时满度。

5.限压改造

把稳压二极管ZD3一端挑起链接50K电位器,电位器一端ZD3原来的焊点,中间接ZD3,另一端接地(可以直接焊接在旁边屏蔽板上)

6.制作一个内部面板(因为原机面板和上下板一体成U型,安好东再接线有一定难度,而且线又比较长所以单独给他制造个内部面板,这样全部造好后面板利用原来两个接线排的固定孔位置很容易安装)

简单活个草图

大概其位置

内部面板开孔

安装表头,电位器,输出接线柱

反面的样子

加电测试面板

7,联机调整限压保护值

调整新装在DZ3附近的50K多圈电位器来调整所需超压保护值

8.后面板开孔安装电源开关和输入插座

9.安装内部面板并检查各元器件间距

接线柱和内部间距

检流电阻内部位置

10.整机装配

降龙十八掌打完收工! 祝大家改造愉快!

大家多提意见!

补充内容 (2018-1-8 17:41):
50K的小型精密可甜电阻用于限压保护,大个的多圈精密可调100K的用于调压,200欧姆的用于调整电流。

补充内容 (2018-1-10 18:58):
表头供电可以取自风扇供电的15V电压(在高压板上面,我试机图上带些220V灯泡的那张,又那根很细的红色先就是表头供电正极),那里有辅助电源提供稳定的15V电压,只接正极就行了,负级可以公用这样可以减少一条连线。

补充内容 (2018-1-10 19:02):
7联机调整限压保护值里面的第二张图上穿到上面线路板左面很细的那根红色线就是表头供电正极。

补充内容 (2018-1-17 23:09):
39楼有热成像侧视图,供大家参考。

楼主:
实验温控风扇(50度),电源老化了24小时。温控风扇基本就没转。

上些测试图供大家参考。

输出情况

右侧面温度

左侧面温度

开关变压器温度

电流检测线温度

15V辅助电源功率管温度

负载灯泡温度

网友A:
改制的不错,赞一个。改天学习改造一个。

网友B:
改的很漂亮啊,电源精度和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制的不错,赞一个。改天学习改造一个。

祝玩的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很漂亮啊,电源精度和稳定性怎么样?

稳定度挺好,150W负载运行12小时,电压变化范围0.01V以内。

网友:
终于等到大师出手 ,支持一下

网友C:
想问下大师都在淘宝哪家买的,PM个地址吧

网友:
前排支持,就等楼主的教程呢!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大师都在淘宝哪家买的,PM个地址吧

之前论坛交易区卖的

网友D:
元器件都是一家买的吗?没一家能找全的,电流表电压表可以告诉下店名不

网友D:
200r和100k是蓝色电位器吧

网友D:
如果不想换电容,只要50v以内的话,怎么改?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

电流表是与负载串联的?这样的话空载下看不到电流表数值啊

网友E:
好教程,用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器件都是一家买的吗?没一家能找全的,电流表电压表可以告诉下店名不

原件在两家购买的。晚点pm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想换电容,只要50v以内的话,怎么改?

50V之内除了不换电容,其他都一样,改造设计时就考虑到了不同的电压需求,只要调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大师都在淘宝哪家买的,PM个地址吧

为了避免被当成奸商,购买配件的链接待会PM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r和100k是蓝色电位器吧

50K是小型多圈精密可调是用来调整过压保护的。100K是大型多圈精密可调是用来调整电压的。200欧姆大型多圈精密可调是用来调整电流的。谢谢提醒,主贴我已补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

电流表是与负载串联的?这样的话空载下看不到电流表数值啊

是串联的,空载本身没有电流,何以来的空载看不到电流?本身空载也没有电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

电流表是与负载串联的?这样的话空载下看不到电流表数值啊

电流表分流器是和负载串联的,空载本身没有电流何以来的空载看不到电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教程,用心了

多多指教。

网友D:
最大电流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电流有多少?

300÷设定电压=可提供电流 (低压时最大不超过25A,内部器件限制)

网友F:
很好,很精致,也想知道电流电压表在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很精致,也想知道电流电压表在那买的

表头连接已PM,祝开心!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表头连接已PM,祝开心!

楼主好手艺,赞一个!
感觉电压调整旋钮个头偏大了一些,如果换小一点会更好看一点

网友C:
一般来说表头供电电压为30V以下,在超过30v的情况下,表头如何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手艺,赞一个!
感觉电压调整旋钮个头偏大了一些,如果换小一点会更好看一点

定的旋扭还没到,临时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表头供电电压为30V以下,在超过30v的情况下,表头如何接线?

表头供电取自风扇供电的15V电压。谢谢提醒,晚点我补充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的旋扭还没到,临时用这个。

花那么大精力,那么好的工艺,猜想不会配这个旋钮。呵呵!
顺便请教个问题:我用电动车48V充电器改的可调电源,按常规增设高压侧和低压侧两个辅助电源,在TL431调整端对地增加精密可调电阻,适当减小上偏置电阻,调整可调电阻,使输出电压为6 -- 30V。现在有个问题,假如输出调在12V,打开电源开关瞬间输出端监测会显示有将近40V逐渐变小到12V,大约不到2秒时间。假如负载的耐压不够,担心这1、2秒就可能将其击穿。请教这情况如何改进?保证打开电源时输出就是12V,而不是从高电压逐渐变到12V。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表头供电取自风扇供电的15V电压。谢谢提醒,晚点我补充说明一下。

我把电容拆下来以后才发现原装的是1000UF的电容,现在改成470UF的不会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电容拆下来以后才发现原装的是1000UF的电容,现在改成470UF的不会小吗?

没事的,纹波没啥增加。当然你能买到个头再高的容量更大的当然更好。

网友H:
我也想改一个玩玩,却发现这个电源升价了,原来35包邮的,现在50还不包邮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改一个玩玩,却发现这个电源升价了,原来35包邮的,现在50还不包邮还是算了

所以我不愿意公布教程。但是坛里兄弟们催得紧,没办法只好公布。我知道只要一公布教程商家肯定趁火打劫涨价是必然的。哎。。。

网友C:
今天已经改好,但为什么我的最高只能调到50V,而楼主你的能上60V?

网友C:
而且楼主你发现没,从高压往低压的调的时候,电压变化比较慢,跟不上我旋钮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已经改好,但为什么我的最高只能调到50V,而楼主你的能上60V?

你要把保护调高。不调的话到电压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楼主你发现没,从高压往低压的调的时候,电压变化比较慢,跟不上我旋钮的速度

主要是输出电容大。带上负载调整就跟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验温控风扇(50度),电源老化了24小时。温控风扇基本就没转。

上些测试图供大家参考。

我的电风扇为什么从开始就一直在转,怎么让他温控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风扇为什么从开始就一直在转,怎么让他温控启动?

在整流管散热器上有两个富裕的螺丝孔,可以利用其中一个装一个TO220封装的50度常开温度继电器,然后把风扇的正极线断开接上就行了,风扇线正好从哪附近经过而且够长。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整流管散热器上有两个富裕的螺丝孔,可以利用其中一个装一个TO220封装的50度常开温度继电器,然后把风 ...

哦,原来是这样,好的

网友D:
温度继电器没买……1楼没列出来,20A电流表也不便宜啊,30元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继电器没买……1楼没列出来,20A电流表也不便宜啊,30元出头

继续继续!

网友D:
减小R16也可以提高输出电压吧

我需要72v电压,目前只能最高67v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小R16也可以提高输出电压吧

我需要72v电压,目前只能最高67v

你答对了。

网友:
做了面板,采用炬为电流电压表。价格比你用的表多10元,感觉还不错

网友:
接上可调电位器,得到最高空载电压71.4v

9650504[/attachimg

网友D:
调制71.4v后运行10分钟,住变压器温度太高,室温17度,未使用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制71.4v后运行10分钟,住变压器温度太高,室温17度,未使用风扇

10分钟电流多少?开关变压器空载不会热的呀。

楼主:
看我39楼的红外热成像图,150瓦连续工作几小时没有风冷开关变压器才50多度呀。你是不是电流太大了?

网友:
手工不错,热成像不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我39楼的红外热成像图,150瓦连续工作几小时没有风冷开关变压器才50多度呀。你是不是电流太大了?

空载测试的,没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测试的,没接负载

示波器看看开关变压器输出波形吧。如果畸变太厉害就说明开关变压器不能工作在哪个频率上。那就比较麻烦了。我最高测试68v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畸变严重,断开表头供电试试看。有时表头取电位置会影响震荡波形!

再有就是你说变压器温度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呢?50多度手摸确认比较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看看开关变压器输出波形吧。如果畸变太厉害就说明开关变压器不能工作在哪个频率上。那就比较麻烦 ...

呵呵,明天我用温度计看着试机

网友D:
示波器测波纹需要在表头并联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测波纹需要在表头并联电容吗

不用。

网友:
电流最低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测波纹需要在表头并联电容吗

你的机器做的很漂亮!赞!

网友I:
开关电源改的总是不爽,特殊情况使用动不动就炸管(多电源并联,接手电钻什么的),线性的乱玩也没事

网友J:
用这个电位器,你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改的总是不爽,特殊情况使用动不动就炸管(多电源并联,接手电钻什么的),线性的乱玩也没事

这小功率的没事的。我的3000W的大功率工作一年多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这个电位器,你会后悔的

电位器可以选原装的,几十元一个。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位器可以选原装的,几十元一个。

我就是用这种,没用几回就不行了……

网友K: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不知别的型号的开关电源能否该这么大范围的电压调整,比如LED12v29A ,这种最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不知别的型号的开关电源能否该这么大范围的电压调整,比如LED12v29A ,这种最常见的

低压电源改高压,重要的是功率管,开关变压器能否工作在高电压情况下。这种电源原始设计就是可以工作到50V的(同系列最高是48V的),让他上到60V问题不大(还在开关变压器谐振范围之内)。12V电源(尤其是国产电源)由于开关变压器的问题(选材,设计,成本问题),有些是上不了太高电压的。12V的一般改到0-30V问题不大。再高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就是用这种,没用几回就不行了……

国产的有国产的用法,拿回来直接拆了,把里面的线圈加强固定就行了,精度没有进口的好,但寿命没有什么劣势。进口的用在一些关键位置上还是很值得推荐的,高档点的电源我是一定会用进口原装货的。贴里的30块的电源还是用国产仿品吧。

网友(2018-02-07):
引用 楼主:
低压电源改高压,重要的是功率管,开关变压器能否工作在高电压情况下。这种电源原始设计就是可以工作到50 ...

谢谢回复,明白了,我看到过一个改装贴,也是说30v以下,还加了辅助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的有国产的用法,拿回来直接拆了,把里面的线圈加强固定就行了,精度没有进口的好,但寿命没有什 ...

我拆开看了,线圈还可以,铜片又小又薄没什么弹性,接触不好,基本没什么办法。最后用拆机的普通碳膜的,当然我的电压范围小些,调节电压很畅快,也稳定,反而感觉不错。所以这种东西我的体会是多圈就是个坑,不要用

网友H:
请问楼主:如果用来给电动车充电,48V和60V的,能不能充满自动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如果用来给电动车充电,48V和60V的,能不能充满自动停啊?

这种是限压限流充电,设定好你的最高充电电压就行了,充电时电池的电压会打到你设定的电压,电流会无限趋近为零。已达到停止充电的目的。

网友:
就是波纹不好看

网友L:
对头。这种电位器不行。那种长的才行。

楼主:
贴片机的工业电源也就这样了。改造完成主要是当充电器用,纹波没啥影响。要是指着工业电源当精密维修电源来用,那什么菊水啦,惠普啦,安捷伦啦。。。。都要喝西北风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对头。这种电位器不行。那种长的才行。

国产这种多圈可调是不好用,可以考虑用进口的,外观一样,价格大概7-8倍,比国产的长的还好用。介于这个电源改完主要是用来充电,而且基于成本考虑就用国产的吧。回来改下还是能用的。当然我自己用的必定选进口原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这种多圈可调是不好用,可以考虑用进口的,外观一样,价格大概7-8倍,比国产的长的还好用。介于这个 ...

买了两个200k的,还有一个在测试的时候坏了

网友C:
请问一下大师,电源改完以后,滤波电容老是爆浆,是何道理,而且两次都是爆同一位置的电容,桑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大师,电源改完以后,滤波电容老是爆浆,是何道理,而且两次都是爆同一位置的电容,桑心!

一般电容爆浆无非是过压和正负接错。检查输出电压是否超标,再有就是检查反面有无焊锡毛刺引起短路。

楼主:
老爆那一个绝对不正常!重点检查附近焊点!

网友M:
楼主,提个建议,
开关电源最好是三角插头接入,保留地线,这样有利于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提个建议,
开关电源最好是三角插头接入,保留地线,这样有利于安全

建议是对的!手边那种两孔太多,留着也没用。这个只是当个充电器所以所以就用了。感谢!

网友(2018-03-26):
引用 楼主:
原件在两家购买的。晚点pm你。

能帮忙PM下电压电流表头链接么,谢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电压电流表看上去像是原装的

网友N:
楼主老师您好;前些天购买了与您相同的开关电源,现正在学习您帖子的改制方法改造。只是刚开始就遇到问题,特向您请教。如下;高压部分四只滤波电容全更换为220uf/400v,低压部分7只滤波电容全部拆除,仅更换上两只1800uf/63v,一只1000uf/63v.共三只,其它还没动。前天接上调压器试机,当输入交流电压到40v时,输出直流电压为24.07v,继续提升交流电压达到~220v时,输出直流电压不变。但此时停留约3分钟时所增设的保险烧断(2A)。经查,其中的高压板开关管Q51 c3150坏。两只稳压二极管坏,板上标号D57  D58(期间直流输出端仅接数字万用表,未加风扇)。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两只稳压管看不清型号,分别该用多大的稳压值更换,c3150经查参数是900v/3A  50W  15MHZ,更换为c4584,参数是1200v/6A   65W  20MHZ,不知是否可行。以上问题烦请老师给予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老师您好;前些天购买了与您相同的开关电源,现正在学习您帖子的改制方法改造。只是刚开始就遇到问题, ...

我觉得你说的情况发生是因为你买电源回来没有拆除短路片造成的。原机工作电压是110V的。小排的接线柱上有个短路片,去掉后就可以使用220V的电压了。里面的高压电容不用更换,原设计可以工作到220V的(去掉短路片!)。次级滤波电容用3只1000UF的没有问题。你损坏的是辅助电源部分(提供14V直流电压给芯片使用,可以用其他电源替代那一部分),D57&D58请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说的情况发生是因为你买电源回来没有拆除短路片造成的。原机工作电压是110V的。小排的接线柱上 ...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主电源电容的更换是担心时间过长老化耐压变化而为。试机前已将连接片拆出的。老师图中的D57  6A/1.25不知什么意思,是稳压值为1.25v?D58看不清,也不解稳压值应该多大,还望老师给予进一步指导,感谢!

网友(2018-08-18):
受益匪浅。收藏学习。

网友:
电源做工可以!  有辅助电源就好改

网友(2018-11-09):
pm个淘宝配件店家链接

网友O:
你好,我也买了两个同款,能不能发下你的插线座接线示意图呢?就是220v接哪里?输出接哪里?可调电压和电流怎么接?我对这个不太懂,不好意思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好,我也买了两个同款,能不能发下你的插线座接线示意图呢?就是220v接哪里?输出接哪里?可调电压和电流 ...

220v的线

电压电位器的线

输出还是原来的正负极

网友(2019-02-26):
改造得很漂亮,手艺不错

网友(2019-09-27):
你好朋友,我买了一个开关电源,想把54.5v提高到65v,不知从哪下手,改怎么改,你给看一下

自带的10k电位器微调只能提1v,我改变与之串联的20k电阻,电压到59.1v发生异响了,应该是变压器在叫吧

网友D:
这个管子什么型号来着?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之前爆了,拆了没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子什么型号来着?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之前爆了,拆了没注意看

真巧,正好手表有台拆了的。拍个照片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巧,正好手表有台拆了的。拍个照片给你。

哈哈,感谢坛友

网友(2020-05-27):
居然到今天才开始改都2年了,可惜都弄好了去短接下输出想调下电流结果炸了,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以前用伟明改的都能短接输出调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