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3DQ磁环袖珍矿石收音机制作

楼主(2018-01-08):
3DQ磁环袖珍矿石收音机制作
我对矿石收音机有着不解之缘,在60年代初,自己上小学,就着迷上了矿石机,当时没有经济条件,只能是制作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随着年龄增长,经济条件好转,自己一步一步迈入无线电世界的殿堂。时过境迁,各种电子制品日新月异,但是我仍对矿石收音机`情由独钟。我在这里又找回了童年的快乐。好了,言归正传。
材料:1、微型双联可变电容器一只、两联并联使用,最大容量约540p
      2、R40CI磁环一只,3DQ 一只
      3、0.04x200李兹线3.2米左右
      4、香蕉插头两只
      5、高阻耳机一副
      6、任何型号的低频三级管一只
      7、废旧三合板,制作机壳
电路参考本坛雷老师介绍,再次一并表示感谢。
整个体积仅为:60毫米长,60毫米高,25毫米厚。
特点:为了缩小体积,减少损耗,尽量减少元件,天线线圈不用抽头。合理布置元件布局。
目前中波收音条件恶略,本机还配有一级低放,在天地线条件不好的条件下,可以连接地方,满意收听。
实际收听效果:本人在北京望京居住,地线接在暖气管道上,天线用一根5米左右电线悬垂在窗外(我住19楼),不用低放可以收到北京外语教学广播电台等台(声音轻微),接上低放后,可以清晰收到3、4个电台。

网友:
低放电路三极管缺少偏置电阻。

楼主:
我做了多次试验,业余品的三极管,在次电路,加偏置电阻,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索性简化省略,谢谢交流!

网友:
先点赞不过觉得有点乱,再有正常三极管没有偏压是不能工作的,也可能是其它原因吧!

网友:
穿透电流比较大的锗管(例如穿透电流达到1mA以上)没有偏置电阻也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多次试验,业余品的三极管,在次电路,加偏置电阻,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索性简化省略,谢谢交流!

学习了

网友:
为楼主点赞!不知收听效果如何?

网友:
抱歉,楼主首帖里已经介绍收听效果了。

网友:
3DQ机只接收到846kHz的外语广播有些不正常。3DQ是低阻抗输出,使用直流电阻4400欧姆的耳机接收效果不会好,建议:使用交流阻抗几百欧姆的耳机进行匹配才能出好的效果,非要用高阻抗耳机就要加装一个匹配变压器进行阻抗匹配,另外耳机两端要并联一个3,4千P的电容分流检波后的残余高频信号,不然会影响矿机的选择性。

楼主(2018-02-22):
“3DQ磁环袖珍矿石收音机制作“已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