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扼流圈,手工绕制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2018-01-08):
    由于是第一次手工绕制这个高频扼流圈,有些问题我想搞清楚,省得多走弯路。在绕制工艺上,如果可能,密绕一层后返回头逆着第一层的方向绕回去第二层,二层到头之后又返回来和第一层方向一致绕第三层,如此往复;再一种,绕完第一层之后把线头拉回第一层开头处和第一层方向一致再绕第二层,后面都是如此;再一种,管它层不层的,随便缠绕。
    想问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师傅们,我的这几种设想下,假设导线长度和磁芯大小一致的情况下,绕出的这个线圈哪个电感量更大,分布电容更小?

网友A:
不能反绕,没有电感量,就不是高频扼流圈了,最好是蜂房绕法,电感量2.5mH.

网友B:
绕制高扼圈用楼主的后两种方法均可,业余条件下用乱绕法方便一点,就是外观差点。有条件的话就用2楼说的蜂房绕法最好。(第一种方法类似绕无感线绕电阻的方法,正反绕组将电感量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反绕,没有电感量,就不是高频扼流圈了,最好是蜂房绕法,电感量2.5mH.

蜂房绕法,没这样的设备,用手工0.1mm的线恐怕这个工艺实现不了,不过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反向绕第二层那种思路是不对的,根据楞次定律产生的磁场相互抵消,没有电感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制高扼圈用楼主的后两种方法均可,业余条件下用乱绕法方便一点,就是外观差点。有条件的话就用2楼说的蜂 ...

多谢兄台,明白了,晚上回去做的时候我会留意。

网友C:
      过去的高扼圈,电子管时代的,没有磁芯,电感量又大,平绕的分布电容就大,所以都用蜂房式绕法,如果是做晶体管直放机,电感量小,用磁芯,圈数少,乱绕就可以了。注意拉开与磁性天线的距离就可以了。跟超外差收音机中周相比,高扼圈的讲究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去的高扼圈,电子管时代的,没有磁芯,电感量又大,平绕的分布电容就大,所以都用蜂房式绕法,如果 ...

哦,原来如此啊,多谢老师

楼主:
昨晚由于时间关系,用小磁芯和0.1mm漆包线,绕了400圈,实践证明,那种密集规整的一层层绕法手工根本无法实现,所以就紧着一个方向乱绕一通,最后实测电感量是4.5mH,还不错。没有高频蜡,只好找了点儿热缩管套上固定线圈。下一步我再琢磨一下单管直放机,周末去星期天市场转转,只差高阻耳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晚由于时间关系,用小磁芯和0.1mm漆包线,绕了400圈,实践证明,那种密集规整的一层层绕法手工根本无法实 ...

        晶体管直放机的高扼圈的电感量2.5mh就够用了,按你的这个磁芯和漆包线来说,绕230圈差不多就是2.5mh,当然你已经绕成的这个4.5mh的也很好没问题;
        另外本论坛有一位前辈老师非常反对徒手绕线圈,包括高扼圈和中周等,而且反复着重强调不要徒手绕线圈,为什么呢?因为徒手绕线圈容易使漆包线拧劲子,漆包线拧了劲子导电效果就差了,线圈品质会受影响,而且机械强度差,会留隐患,因此最好用绕线机和放线轴,哪怕是自制的简易绕线机也比较好。

网友D:
绕扼流圈太麻烦!捡个废的节能灯,撬开灯座取出里面的电路板,有磁性的这个线圈,折掉220圈左右,约是2.6uH,我自装来复式再生机效果不错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绕扼流圈太麻烦!捡个废的节能灯,撬开灯座取出里面的电路板,有磁性的这个线圈,折掉220圈左右,约是2.6uH ...

用方型磁芯的线圈有520圈左右,折掉220圈,大约2.6m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直放机的高扼圈的电感量2.5mh就够用了,按你的这个磁芯和漆包线来说,绕230圈差不多就是 ...

线拧劲的问题我在绕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400圈绕好之后用简易LCR套件测试得出电阻有13欧,感觉有点儿高,兄台的建议我采纳,回头琢磨一下再整个绕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绕扼流圈太麻烦!捡个废的节能灯,撬开灯座取出里面的电路板,有磁性的这个线圈,折掉220圈左右,约是2.6uH ...

这个方法我试了,但是装出来的单管机没响,所以我怀疑此物不能用,就另外买了磁芯和漆包线,才有了昨天的这个问题。平日白天工作忙,晚上回去还得照顾孩子,闲下来的时间不多,我的进度非常慢,这些天我再看看书。不过一开始我用这个也是觉得应该没问题才对,或许我的电路其他地方有问题,我再找找看,谢谢兄台,原来真有人和我想法一样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