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家用新飞冰箱声音大了 怎么解决

楼主(2018-01-08):
如题 我家的新飞冰箱这几天噪音比原来大很多  多次调整平衡也不行  已用10多年了  是不是该换新的了  制冷还行   谁有高招 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冰箱用个7、8年就可以了,现在冰箱也不贵,家电不是越久越好,该换就换。

网友:
检查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地方产生的噪。
可以打开后盖看看是不是压缩机上面的接水盒松动。

网友:
我的冰箱也是的,声音太大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不插电源肯定不响了。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不插电源肯定不响了。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办法最高   比高家庄的地道都厉害   哈哈   不知什么年龄段   年轻点可能不懂高家庄的地道。

网友:
先检查一下看看具体是什么地方产生的噪声,

网友:
压缩机螺丝可松么?

网友:
冰箱不但会响,还会走,我家冰箱一星期走4厘米,拽回来还要走,不治之症。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回复   今天中午做饭时需酱    冰箱门上放着一瓶  酱一拿开声音回到正常   原来产生谐振   哈哈看来是无心插柳啊。

网友:
冰箱振动过大,可能是压缩机减振性能不好造成,可以用缓冲物阻塞住压缩,使它振动减轻,洗衣机安装不平衡时也会这种现象
先用手按住压缩机,看看噪声是不是减小了,再用缓冲特物压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