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G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8-01-08):
LG显示器开机后屏幕显示LG(速度很快,一闪就消失)然后黑屏(仔细看微微有点点亮,屏幕是黑色的)。指示灯处不变色,插上VGA线也不变色,应该是没有信号输入的意思吧,排除VGA线和主机的问题,因为接电视完全正常。
拆开看了下,电容没有鼓包的,也没有明显烧毁的痕迹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是LCD的吗?那就是灯管老化了,我遇到2个LG的显示器都是和你这个一个情况,都是换灯管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LCD的吗?那就是灯管老化了,我遇到2个LG的显示器都是和你这个一个情况,都是换灯管搞定的。

是LCD的,灯管老化?但是用手电照射屏幕上面没有任何显示啊,还有就是电源指示灯那里也不会变色

网友:
有的机器灯管保护的时候会把屏信号也关掉的,很蛋疼的设计.我手里就有一个,TCL的.MDZZ

网友:
开始不知道,老子按着电源修了好几个来回!

网友:
要是LCD的灯管的面大。在主机开机状态下关一下显示器电源再开开。要是闪一下屏时能看到系统界面然后又黑屏。换灯管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