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网络问题!

楼主(2018-01-08):
新居装了一百兆的宽带(移动),由于是复式楼,楼上楼下各装了一个路由器,但信号却不稳定,时有时无。我想问一下:路由器是否有影响,因为楼上的是移动新配的,楼下的是原有的一个旧的,要如何判断路由器性能的好坏?请坛友赐教!谢谢!!

网友:
笔记本装个  软件 wirelessmon 测试一下各个地方的信号强度看看

网友:
一般情况多是设置不当,信道啊什么的,不同路由器肯定有区别的。

网友:
路由器的新旧不能说明档次,直接说明型号,如果是太老的,建议更换掉,以免浪费百兆的宽带。

网友:
测试附近路由的频段,找个空闲的信道,以免信号打架

楼主:
路由器什么牌子的性能质量比较好?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什么牌子的性能质量比较好?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路由器买华硕的或者网件的都非常不错!比如网件R8000,信号杠杠的!要求更高就R8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