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电视增加4.43M滤波器画面重影

楼主(2018-01-09):
黑白电视画面有网纹干扰,经分析是色度载波对画面的干扰,网购4.43M滤波器,使用后网纹消失,但是画面右侧出现数个重影,怎么办呢?

网友A:
查一下消隐信号是否正确,同步头是否提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消隐信号是否正确,同步头是否提前了。

应该和消隐没关系。大概是滤波器质量不好。

网友B:
楼主收看的是AV接口输入的视频,还是天线接收的信号。有可能是板上电容老化有关,特别是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收看的是AV接口输入的视频,还是天线接收的信号。有可能是板上电容老化有关,特别是电源部分

AV。不用滤波器画面还可以,不拖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振铃看作重影了!应该在视放末级的高频提升电感上并联一个阻尼电阻,如果4.43色度副载波吸收放在视放 ...

用在基极。我尝试在滤波器串接电感,重影拖的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像不够清晰,不过重影是多重的右侧影,所以我还是认为黑白图像高频振铃。不如输入黑白方格信号看看,这样 ...

谢谢!

网友D:
应该是信号通过滤波器之后,某些频率分量产生了时延,被延迟了。

也可能是滤波器的输入输出阻抗与实际电路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还有特意加入高频谐振电路的,然后再用二极管切除白峰后加到显像管阴极,形成所谓的黑白沟边电路来 ...

没错。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把视放改成直流耦合,后来感觉麻烦也不会有多少提升放弃了。这次折腾以为简单,没想到又遇到了麻烦。
视放没用电感,我试了试,把视放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用可调电阻,反复调整,这种情况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输入衰减一下再试试看?是否进入饱和区了?

试着衰减,画面右侧出现黑色拖尾,但是仍然有重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信号通过滤波器之后,某些频率分量产生了时延,被延迟了。

也可能是滤波器的输入输出阻抗与实际电 ...

有道理,反复折腾没结果,将来尝试换三端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是显像管老化引起的黑白反转吧?查象管的阴极和加速机的电容电阻吧。也就是对比度和亮度电位器一路上的问 ...

加速极电容换过,换了容量更大的,除了容易出现亮点,没有明显变化。没有黑白反转。

楼主(2018-04-17):
引用 网友C:
折腾好了吗?到底什么问题?不会是4.43吸收中间一个脚接地铜箔断了吧?

没有,我买的没有接地,只有俩脚,我觉得三个脚的可能好些,没有买,有空我再看下,主要是这个纯折腾,而且用上那东西细节损失很明显,所以最后我或者试试别家的,或者用什么芯片做更彻底的分离,都不理想

网友E:
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黑白电视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我买的没有接地,只有俩脚,我觉得三个脚的可能好些,没有买,有空我再看下,主要是这个纯折腾,而 ...

不知道你买的这种是443M   带通还是陷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黑白电视机

我对电视机的记忆是从黑白开始的,有情节

补充内容 (2018-4-21 18:00):
“情节”应为“情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买的这种是443M   带通还是陷波?

4.43M陷波,效果是有的,用上以后网纹消失层次也好了,只是有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怀疑是带通滤波而不是陷波器了

试试能上图吗,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怀疑是带通滤波而不是陷波器了

再试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黑白机1MHz带宽相当于100线的清晰度,理论上说625线的广播隔行扫描视在清晰度是可以达到550线到600 ...

黑白机弄好了也不错,看着舒服,现在过时了

网友G:
楼主还是把视放改成直耦的吧,图像质量好于电容耦合。

网友H:
网纹干扰的原因很多, 本振辐射也是可能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末节视放级设计带宽本来就很低的机器不用也无妨,但是大屏幕的好一点的机器是必须的,也就是说彩色和黑白 ...

彩色兼容黑白的确不完美,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妥协。您说的不错,画面的层次很重要,尤其是看视频影像的时候,这是最近我玩投影的体会,LCD投影做的再亮没用,没有DLP的层次,看起来很别扭,CRT可以做到高对比和层次,如果做到直流耦合,相信会很好,低端黑白电视黑色画面看起来灰白沉不下去是一个很突出的缺点。我用上4.43M陷波,画面的层次有明显改善,今天我淘宝搜索,有3脚的可惜不单卖,一包400只,只能先想想别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是把视放改成直耦的吧,图像质量好于电容耦合。

要说起来有很多工作要做,边角有点模糊,我也打算搞搞,这个比较棘手。再就是声音听起来杂音比较大,也不好听,需要摩一摩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纹干扰的原因很多, 本振辐射也是可能原因之一.

我是把画面调暗,用手机照相,然后计算出每行亮暗的点数来推算频率,结果接近4.4M,用上陷波网纹消失,说明这个频率是对的,我想别的电路应该不会有这么高频率,我显像管供电也查过,补换过电容,电容大了容易出现亮点,没有效果。
另外,我仔细看画面,其实网纹不是满屏的,特别是把场幅减小,画面上部和下部一小部分是没有网纹的,这足以说明这个干扰是在视频信号中而不是电视本身

网友:
如果这个电视以前没有这类干扰,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的, 那就该怀疑是不是某些器件的参数发生了变化. 当然完全弄清楚原因并不容易, 通过变通的办法解决问题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电视机的记忆是从黑白开始的,有情节

补充内容 (2018-4-21 18:00):

哦哦!好吧!N年前曾经15快买来学维修学完后还是卖了记得还是好的!

楼主(2018-05-21):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振铃看作重影了!应该在视放末级的高频提升电感上并联一个阻尼电阻,如果4.43色度副载波吸收放在视放 ...

如果把陷波器用在视放管5551的集电集,满屏都是这种短竖线。把高频补偿电容331用小一些,发现即使画面已经开始拖尾,也能看到右侧的几条短竖线。当我用另一个摄像机AV输入时,只有菜单有这种情况,画面基本看不出异常。结论就是这个陷波器在一定频率而且幅度比较大时会出现振荡(不是视放),您的判断是正确的

网友I:
黑白电视机只有在视放级增加直流恢复电路,图像的灰度等级才能获得提高。

网友J:
电视机用有声表面虑波器,那是五个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呀,找到问题解决就方便了
估计是陶瓷镀银开裂了,就是滤波器内部的接受和发射的叉子和压电片有开 ...

我两次买了两种30个,都是两个脚的,效果差不多。我打算买3个脚的不单卖,买一包几百个不值得。我理解可能谐振太强,但是又不像LC那样容易阻尼,三个脚的应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黑白电视机只有在视放级增加直流恢复电路,图像的灰度等级才能获得提高。

是的。不打算玩了。即使灰度搞好了,又会觉得四个角看起来模糊,横线也不够直,行和场线性也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视机用有声表面虑波器,那是五个脚的

和那个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