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直流电机拆下转子会消磁吗?

楼主(2018-01-09):
    12V的小电机 前铜套磨损了 拆下转子和永磁换了一个壳 结果电流增大 转速严重降低

拆永磁的时候就是怕消磁 是连着转子一起抽出的

请高手解答

就是这种电机

网友A:
1.拉动转子,前后应有间隙,不能推死。
2.转子轴前后均有一片垫片(多为白色尼龙片)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拉动转子,前后应有间隙,不能推死。
2.转子轴前后均有一片垫片(多为白色尼龙片)在吗?

转动很灵活 尼龙片换的新的

网友:
转动灵活,则检查电刷与换向器的接触是否良好,压力是否不足。换向器槽内是否干净,

网友:
不会消磁的,我换过壳。

网友:
消磁的可能性极低,那种磁材叫磁性瓷,想消磁不容易。性能下降是装配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后面加的油太多,油跑到换向器上了,电刷和换向器不能有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后面加的油太多,油跑到换向器上了,电刷和换向器不能有油

有可能 明天看看 明天加分

网友:
不会消磁的,是不是外壳大小有区别,磁隙和原来不一样了,

网友:
定子和转子之间的间隙变大了,转速就会变。

网友:
是不是换的配件不太好,轴与磁铁扫堂了。

网友C:
换壳啦?首先要考虑是否配套,不同厂家产品电刷角度不同,试着转转角度,也就是找出最佳的“零电位点”。如若再不行,只能考虑转子绕组局部烧损【轴承坏导致扫膛高温】,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壳啦?首先要考虑是否配套,不同厂家产品电刷角度不同,试着转转角度,也就是找出最佳的“零电位点”。如 ...

赞同林虎老师的意见。仔细对比一下新老电机外壳,电机后盖上的定位口是否有偏移?碳刷与磁极角度位置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