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5代喷头出现侧漏

楼主(2018-01-09):
我的喷墨机的爱普生5代喷头出现侧漏,哪位大神告知解决方法

网友A:
上月月舒,不懂帮顶哈

网友:
用有翅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月月舒,不懂帮顶哈

实在是高!。。。。。。

网友B:
别管从哪里漏,得找到原因吧,是垫圈坏了还是开胶了,还是塑料件裂了。我只拆过爱普生最早的PHOTO-890打印头(破坏性的拆),和R210打印头(清洗),没注意哪个侧面会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管从哪里漏,得找到原因吧,是垫圈坏了还是开胶了,还是塑料件裂了。我只拆过爱普生最早的PHOTO-890打印 ...

喷嘴膜片侧漏,是开胶了,被一个外行朋友装内行给我清洗喷头用针管鼓开了。这一个喷头原装正品要七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喷嘴膜片侧漏,是开胶了,被一个外行朋友装内行给我清洗喷头用针管鼓开了。这一个喷头原装正品要七千多

如果用针管大力往里注射清洗液,对喷头破坏性也很大,如果反向用力吸喷头,,破坏性是不可逆的,我第一台爱普生photo890打印机就是被我这样搞坏的,喷头的每一个小孔内部有一个像口琴上那种簧片一样的原理,像鱼腮,,往下喷墨水就是靠膜片振动,,这个膜片非常非常小也很容易脱落,,,

你先研究一下原来是用的什么类型的胶,或者把侧漏用普通胶粘一下,用注射器轻轻的往里打无水酒精或者清洗液,看看打印头会不会喷射墨水,如果有个别喷孔拉成水流了,就是喷嘴内部有膜片脱落,脱落的多了会造成短路,也会损坏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针管大力往里注射清洗液,对喷头破坏性也很大,如果反向用力吸喷头,,破坏性是不可逆的,我第一台 ...

看来你是是内行,我的两个喷墨机子都是喷头堵无法修复,以后再也不买喷墨的了,激光机子一直用到现在,除了偶尔夹纸,没有什么其他毛病。

网友(2018-03-05):
脱胶了,没有用了,无法修复的。喷头堵是墨水太差造成的,如果楼主墨水是XX鬼或者XX威,那么堵了是洗不通的,暴力打水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针管大力往里注射清洗液,对喷头破坏性也很大,如果反向用力吸喷头,,破坏性是不可逆的,我第一台 ...

学习了,原来喷头堵了不能用针管用力抽和推啊,会造成喷头内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