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组合音响收音放声比CD,AUX都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1-10):
我的索尼E60X组合音响收音放声比CD,AUX都小是什么问题?

其它功能放音都是正常的,就是收音机声音小,得把音量开关放到二分之一处,再往大调也不明显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查收音部分,可能中周偏了乱猜的哈

网友:
一般是中周年久失谐所致 另一个表现是调频立体声广播解调失败 找到对应波段的中周仔细调整一下

楼主:
中周微调就可以吧,没调过。
谢谢

网友:
我有台先锋音响也是你这个一样的故障。。。

楼主:
有人说调中周,我还没弄,不知能解决不。

网友:
好像没用,,,

楼主:
看来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咱们等高手吧,慢慢来吧

网友:
收音音量小,先要看灵敏度是否降低,一般组合音响都需要接外接天线。
如果接天线了还音量小,用手去摸磁棒线圈,听音量是否有变,如果音量增加很多,说明三点统调有问题,没有调好。也有可能465也没有调好。

网友:
二樓三楼说的都对,我的机子好几台都是这样,不感调,那天调了一下鉴频中周,不明鲜,又调回去了,收音部分不明白原理,还得会用专用仪器,光调大多不行,多数不调不过来,最后换中周里的电容,再配合仪器调好,一般人弄不了,容易搞废了。晕

楼主:
谢谢,那还是别动了。不然废了还不如原样呢

网友:
那是你的音响有问题,收音机检波出来的音频信号太弱了,正常机器声音不应该有这样明显的变化。收音机、cd、AUX三个功能放音可能会有些不同。但建议还是不要打开机器去修理,弄不好反而弄巧成拙,越修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