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电压基准模块

楼主(2018-01-10):
自己手贱,在电压基准上串联外部电源,把场效应管击穿了。刚开始不知道什么问题,表现为 5V 7.5V 10V 电压输出都4V多。于是拆开测量,最终确定是控制 2.5V 的部分有问题,拆下场效应管 A1sHB , 其他档位就正常了。

深水宝买 A1sHB,有点疑惑有的字母s是小写并且标着上划线,有的S是大写没有上划线 ,不知道什么区别?

买了100只s不带上划线才几块钱,替换后就好了。100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完了...

贴片元件真难焊啊,尖头烙铁无法传递热量到焊盘,幸亏备的有刀头,换成刀头,在管脚上一压,就OK了。

网友:
用不完的元件留着下辈子用,我买元件最多10只,除非常用的多买。

网友:
留着给儿女作嫁妆

网友:
留着开店

网友:
留着等养大了再卖

网友:
我有1000个………

网友:
100个不多哦,以后自己DIY个什么自然会优先考虑已有的这个元件,会用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有1000支什么件?

你好,我仔细看了看,我的不是A1SHB,而是A2SHB的,贴片场效应管,我买了1000个。。。很多元件我都买了一整包或一整盘……所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0个花了多少钱?这么多用来做什么?

几分钱一个,一千个就是几十元左右。但是真要想买来做什么………我也没想到,大概是一种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仔细看了看,我的不是A1SHB,而是A2SHB的,贴片场效应管,我买了1000个。。。很多元件我都买了一 ...

A2SHB 是  N 型的
A1SHB 是  P 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从本坛买的?还是从哪买的?这么多想想做一些电子小制作吧,要不白买了。

淘宝上买的哈!!小制作有时也玩玩,但不刻意去玩,感觉现在的电子产品到达一种饱和的状态了!想要的功能,买现成的产品就可以了!外观还很好看。有时候维修会用几个件之类的!都是小打小闹,无伤我毕竟多年积攒下来的元件库哈。不管它,总之拥有就是快乐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A2SHB 是  N 型的
A1SHB 是  P 型的

是的!!我开始记忆错了!看来我又要开始备件??啊不了!要戒了!P型的我也有AO3401,也有1k个。。。。。我也是有一天开始认识到,元件始终是备不齐的!所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攒了一库了!能发照片让大家看看吗?

那就不好意思发了,一个感觉有点晒命(炫耀)的感觉,二歪了楼主的楼。我也是看了楼主感叹有一百个管子不知怎么办才好才有感而发的。。图片我就不好意思发了!大概有十几个A2保鲜盒子装满,一个米桶装满,一个饼干桶装满,一个大纸箱半这么多件吧!都是些常用件包括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欢迎上传图片,供大家学习,欣赏,要不单开个帖发一下吧,这么多件可以开一个元件陈列馆了,大家肯 ...

哈哈哈!感谢兄弟的好意!我还是低调低调(还有懒)!!这样吧!如果我有时间还有精神的话!就拍两三张照片单独在这个贴子回复你看一看。至于发陈列贴,哈哈哈,不敢不敢!坛里那些前辈们个个家里都一大车一大车的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几分钱一个,一千个就是几十元左右。但是真要想买来做什么………我也没想到,大概是一种瘾吧??

    并联起来做超低噪音 LNA 啊,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起来做超低噪音 LNA 啊, 哈哈哈

哈哈哈!我也不懂这个技术!学了这么久,只会一些基础的电子电路。

网友D:
这种场管如A2SHB用在“家用电器”LED手电里绝佳,作为开关管用导通电阻极低,比原开关可靠的多,即使开关有点接触不良,LED的亮度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场管如A2SHB用在“家用电器”LED手电里绝佳,作为开关管用导通电阻极低,比原开关可靠的多,即使开关有 ...

这个电路只有按钮按下才亮?松开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只有按钮按下才亮?松开就不亮了?

不好意思,画错了

楼主:
估计标定的 2.5V输出的电压会发生变化了吧? 其他档应该不受影响?

自己没有高位表,测不了

网友E:
我也做了这个基准电源,没有什么外围元件,不知道用这么多元件有什么功能, 好像是作为输出在转换开关吧?能给个电路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了这个基准电源,没有什么外围元件,不知道用这么多元件有什么功能, 好像是作为输出在转换开关吧? ...

升压,充电,选择电压输出,这么几个部分。

没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