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210 213激光头功率电位器顺逆调整

楼主(2018-01-10):
记得是顺时针 昨天修理一台碟机 是213光头 顺时针调到底都不行 换了两个均如此 后来逆时针试了一下 碟片转了
210是顺是逆忘了  知道的说下 谢谢!

网友A:
210是顺时针,213是逆时针,但一般不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水洗,不行再调。

用洗涤灵液泡了一夜........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0是顺时针,213是逆时针,但一般不要调!

老光头不行了 调也没救了

网友(2018-02-21):
调了也用不了长时间的

网友:
我有两个210光头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