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音量开关问题

楼主(2018-01-10):
音量开关滑动时 只在某一点上面有声音 请问是什么原因?哪里坏了?

网友A:
滑臂接触不良。拆解修复后滴点缝纫机油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臂接触不良。拆解修复后滴点缝纫机油效果很好。

谢谢 感谢回复

网友B:
拆开把碳膜电阻片擦干净,仔细看看有没有严重磨损,磨损严重就得换新的了,这种情况多半是严重磨损了,如果加润滑油不要加到电阻片子上,容易破坏碳膜

网友C:
汽油加机油清洗润滑即可,我都是这样做的,如果不行就是碳膜磨损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油加机油清洗润滑即可,我都是这样做的,如果不行就是碳膜磨损更换

嗯 谢谢 会不会是功放部分有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把碳膜电阻片擦干净,仔细看看有没有严重磨损,磨损严重就得换新的了,这种情况多半是严重磨损了,如果 ...

拆开了 没发现任何问题!

楼主:
这个 有可以替代的吗 ?

网友D:
喷点WD-40试度看,如果改善,ok。否则只能换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点WD-40试度看,如果改善,ok。否则只能换件了!

喷了  无效  不明白 这个东西坏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喷了  无效  不明白 这个东西坏在哪里

看来应该是磨损的厉害,,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应该是磨损的厉害,,拆开看看吧!

拆开了 没有丝毫磨损 所以 才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哪里坏了

网友:
使用时间长或磨损,造成失效了!

网友A:
检查滑臂滑触片,测阻值是否连续平稳变化。

网友:
碳膜或者滑臂坏了

网友:
15楼正解。

楼主:
检查了 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滑臂滑触片,测阻值是否连续平稳变化。

不会啊

感谢回复 谢谢 !

网友F:
临时搭一只电位器测试,判断故障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临时搭一只电位器测试,判断故障位置。

谢谢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F:
电阻档,表笔一端接电位器中心点,一端接其他任意一点(未与中心点短接),推动(调节)电位器,阻值是否平顺变化,得出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档,表笔一端接电位器中心点,一端接其他任意一点(未与中心点短接),推动(调节)电位器,阻值是否平 ...

谢谢老师 受教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量是正解

网友G:
说电阻平稳变化的都不对吧,我记得音响电位器都是对数变化的呀。
既然拆下来了就用万用表量下吧,只要阻值连续无中断就好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电阻平稳变化的都不对吧,我记得音响电位器都是对数变化的呀。
既然拆下来了就用万用表量下吧,只要阻值 ...

感谢关注 感谢回复

音量开关已经修好了  !

网友H:
碳膜已经毁损,我建议能更换有料的话直接更换。维修的话拆开不要用酒精,用洗板水清洗碳膜和接触臂,清洗完后接触臂用镊子挑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碳膜已经毁损,我建议能更换有料的话直接更换。维修的话拆开不要用酒精,用洗板水清洗碳膜和接触臂,清洗完 ...

十分感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