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机故障

楼主(2018-01-10):
一台TEAC VRDS-25X cd机,放置很久没用今天发现CD片的托盘不出来了。按开盒键后有滋滋的响声但是不动作。请诸位大侠帮忙判断一下是什么故障,先谢谢了!

网友:
大多是皮带老化。

网友:
酒精化点松香,用棉签沾点刷皮带增加摩擦力就好了,临时措施救急用

网友:
出入仓皮带老化打滑!

楼主:
TEAC VRDS-25X cd机进出仓用皮带吗?看不到皮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TEAC VRDS-25X cd机进出仓用皮带吗?看不到皮带。

出仓电机在托盘下面,得把整个机械部分拆下来从反面才能找到,都能听到吱吱的响还不是皮带打滑?,还有,最好是发几张图片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
可以肯定是皮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仓电机在托盘下面,得把整个机械部分拆下来从反面才能找到,都能听到吱吱的响还不是皮带打滑?,还有, ...

谢谢了,我有时间把底板也拆下来看看。

网友(2018-04-30):
皮带老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