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要求格式化U盘

楼主(2018-01-10):
本人U盘今天在单位一台公用电脑上不一接入就要求对U盘进行格式化。该电脑是惠普一体机,USB3.0,系统是WIN7。本人U盘格式是FAT32,已经制作成U大师启动盘,平时也存各种资料,在多台电脑及多种系统上都正常使用。借别人同品牌U盘(都是单位统一发的)在该电脑上也能正常使用,但别人U盘情况具体没细看。

坛内大师们帮忙看看怎么回事?不变U盘情况下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选否就可以了吧

楼主:
选否后出现的盘符是不正常的空白图标,点击又弹出要求格式化。根本就不能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win 7 32位,也出现这样问题,搞坏我一个U盘2-3个SD,还有一个移动硬盘。在其他电脑上正常。

应该是电脑系统或硬件问题,但不至于这样吧,我的U盘在其它电脑其它系统都没问题。

网友:
我的电脑插内存卡有时候也这样,提示要格式化,内存卡没问题,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U盘坏了也会出现这样,好得就换一个USB口看看

网友:
公用电脑,系统里肯定乱七八糟什么都安了,出现什么问题都不奇怪。重装系统肯定不现实,那就换个不带启动盘的优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打算换64位版本,还没找到干净的。

干净的还用找?msdn网上从高到低各种版本的安装版。

网友B:
u盘在别的机器好的?其他u盘也没出现这种情况,换个口还是这样的话,搞不好真的要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在别的机器好的?其他u盘也没出现这种情况,换个口还是这样的话,搞不好真的要重装系统了

就是奇怪。我的U盘是制成了启动盘,人家的可能没有。我的U盘在其它电脑上用也可以,就在那台不行,而人家的却有可以。口都是一样的。

网友:
usb接口问题还是盘的问题,楼主找到原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