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压,灯丝不亮

楼主(2018-01-10):
维修一台上海116-2电子管电视,本来是有光栅的,突然有咔咔响的声音,发现是高压整流1Z1A跳火,灯丝不亮,拆下来测量灯丝没问题,换新也一样,此管灯丝电压是在行输出变压器上绕一圈来的,现在不明白行输出变压器正常为啥整流管没灯丝电压
现在因为整流管没灯丝加热冒紫色的光

补充内容 (2018-1-10 20:59):
用高压硅堆代替1Z1A证明高压是有的,证明行输出变压器正常,电路基本正常,整流管应该有灯压

补充内容 (2018-1-10 21:00):
事实是灯丝不亮,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Z11正常工作是看不到灯丝的,发蓝光是正常的,行宽 满的,证明高压有了,

不知道你用过这管子没,这里很明确的说正常情况很清楚就能看到1Z11灯丝亮,但是没其他管子亮罢了,我感觉发蓝光是不正常的,是电压击穿空气导致的,因为灯丝不热,现在修好了,灯丝热了就没蓝光了

网友B:
行输出变压器没有工作 所以没有灯丝电压了,  检查行部分吧

网友:
四十多年了,没有看到过电子管电视机,上传图片分享给大家,可否?
行电路没有工作吧?

网友C:
请晚上关灯以后观察1Z1灯丝。这种小电流高压直热整流管,灯丝没有普通旁热管那么亮。基本是暗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输出变压器没有工作 所以没有灯丝电压了,  检查行部分吧

有高压才跳火,变压器应该是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晚上关灯以后观察1Z1灯丝。这种小电流高压直热整流管,灯丝没有普通旁热管那么亮。基本是暗红色的。

不关灯也能看见平时,况且一点温度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高压才跳火,变压器应该是正常工作的

   灯丝不亮 就可以很明确的确定行部分肯定没工作,  行部工作了  行变压器肯定能点亮管子  所以  没有必要争论   除非你不懂电视机行部分的工作原理。

  高压跳火   可以说 行变压器有击穿,排除行变压器的线间短路  把故障范围扩大到行驱动  反向查回去肯定找得到原因,这个问题很好修, 但是你要对电视机的行电路结构熟悉就好办, 搞不懂的  那就瞎子摸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不亮 就可以很明确的确定行部分肯定没工作,  行部工作了  行变压器肯定能点亮管子  所以 ...

看看这张关灯的照片,有淡淡的蓝光,那个红光不是这只管子的,我敢肯定变压器是工作的,当管子里面放电的时候屏会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不亮 就可以很明确的确定行部分肯定没工作,  行部工作了  行变压器肯定能点亮管子  所以 ...

还能隐约听到变压器的高频声音很刺耳,但是声音很微弱,这故障我也纳闷

网友D:
电子管电视机没见到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电视机没见到过啊

有时间拍个给你看看,现在真是没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不亮 就可以很明确的确定行部分肯定没工作,  行部工作了  行变压器肯定能点亮管子  所以 ...

如果没高压不可能出现蓝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没高压不可能出现蓝光

好吧  那你这样觉得我也没办法了,很简单的一个故障, 祝你修复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  那你这样觉得我也没办法了,很简单的一个故障, 祝你修复顺利

为了证明变压器是工作的我用黑白电视的高压硅堆代换1Z1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那个装高压整流管的管座塑料件,连接灯丝的地方应该有串联一个小电阻的,如果那个电阻开路就会造成无灯 ...

这个第一步就检查了,这机子没电阻,测量管座是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证明变压器是工作的我用黑白电视的高压硅堆代换1Z1A

那就查呗! 我不在现场 你是 主呀 老大?  和我在这掰扯这个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呗! 我不在现场 你是 主呀 老大?  和我在这掰扯这个有意思?

看来你是有点恼火,每个人的技术回答我都回复了,不是掰扯,回复的基本都比我懂,也必然对每个人的怀疑做出判断,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检查整流管灯丝是否完好;
2.检测高压包灯丝绕组是否正常;
3更换高压整流管试试!

我用直流电源从管座接入证明管座及线圈是通的,整流管换了2个切用电源试过都是好的

网友:
换个管座,一换就好

网友G:
我曾经修理过很多上海104型电视机,1z11一般是很难看到灯丝亮,如果用高压硅柱能点亮显像管,那么故障范围就很小了,无外乎管座接触不良和高压线短,重点看看管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曾经修理过很多上海104型电视机,1z11一般是很难看到灯丝亮,如果用高压硅柱能点亮显像管,那么故障范围 ...

管座实验过了,没问题,高压线短是什么意思

网友H:
1Z11正常工作灯丝是能看到暗红色光的,根据你用硅柱点亮,行震荡(你有行频叫声)与行输出均没问题。你应该在1Z11屏帽上拉出正常的弧,说明高压正常。再拿高压线拉弧,如果拉不出或者距离短弧弱说明1Z11没工作。1Z11不工作的原因不外乎管子管座问题两者接触问题行输出灯丝绕组供电问题(开路)。建议你换换管座及外套,有可能绝缘老化吸潮等等致使高压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1Z11正常工作灯丝是能看到暗红色光的,根据你用硅柱点亮,行震荡(你有行频叫声)与行输出均没问题。你应该 ...

看来大部分都指向管座,记得改变水平幅度旋钮也能改变电压,明天重点看看这两项

楼主:
好多电视用的是1Z11整流管,但是这电视用的是1Z1A,大小有点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张关灯的照片,有淡淡的蓝光,那个红光不是这只管子的,我敢肯定变压器是工作的,当管子里面放电的 ...

先检查下行逆程电容!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多电视用的是1Z11整流管,但是这电视用的是1Z1A,大小有点差别

是不是高压包有少许短路?致高压降低(屏已缩小即为证明),自然引起1Z1A失去正常工作条件(1Z1用于16寸以上屏,1Z11用于14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高压包有少许短路?致高压降低(屏已缩小即为证明),自然引起1Z1A失去正常工作条件(1Z1用于16寸以 ...

我是竖着放的,行宽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竖着放的,行宽满的

1Z11正常工作是看不到灯丝的,发蓝光是正常的,行宽 满的,证明高压有了,

网友J:
最重要的你没说“现在修好了”,修的什么地方,前边给出的修理方案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重要的你没说“现在修好了”,修的什么地方,前边给出的修理方案对吗

电视来的时候管座里没电阻,记得当时我用线绕了几圈绑在上面,时间长了,这个线跟管座接触不良,用表也测量是通的,用维修电源测正好绕过了这个线,所以没测那根绕的线,今天特意在输出变压器上绕了一根线带一个1Z1A,发现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高压包有少许短路?致高压降低(屏已缩小即为证明),自然引起1Z1A失去正常工作条件(1Z1用于16寸以 ...

你记错了吧?CRT电视出现光栅压缩,就是你说的屏幕变小这个不代表高压不足,相反这说明高压高了!高压过高会减低偏转灵敏度,出现图像压缩,高太多时会伴有出现回扫线。高压低的典型特征是图像放大,光栅中间部分出现黑雾!

网友K:
这个故障 换个行变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故障 换个行变就可以了吧

不用换,是接触不良

网友:
要听听有没有行输出的声音,15625的行频是可以听到的。

网友L:
看帖子看的忽然想修修我那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帖子看的忽然想修修我那台了

有时间就捣鼓下,要不保存的意义缺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间就捣鼓下,要不保存的意义缺一半

我那台还亮,就是不太能收台了

网友:
有可能1z11漏气    另外更换高压整流硅堆也可以

网友(2020-03-02):
我今天也遇到1Z1看不到灯丝亮但高压线对地一定距离内可以拉出电弧线并有强烈的臭氧味,开一会机摸1Z1没什么温度。量屏帽于各管脚均不通,能输出高压说明阴级是被加热了,是不是这种管子只用很低的温度就能发射电子?也就是说它工作时白天就看不到灯丝亮?

网友:
重头看到尾,看来楼主虚心度不够。前面几位都把问题说了,还是不听,测电阻值已经明确是几Ω,楼主也不看,估计用的10X档测了。管座灯丝引脚用绑,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用过这管子没,这里很明确的说正常情况很清楚就能看到1Z11灯丝亮,但是没其他管子亮罢了,我感觉 ...

漏气了。大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