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压带轮硬化怎么处理?

楼主(2018-01-10):
上次修一台国产JVC音响 卡带部分压带轮硬化如塑料 一点弹性都没有 后来装机不了了之  今天又遇到一个高产松下音响 也是压带轮硬化 略有弹性弹性 这两台机子之前从未发现有硬化现象的 倒是有裂纹的
对于硬化的压带轮用锅蒸一下 不知行不行?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我看不行,上马云家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行,上马云家淘吧

刚才蒸了一下  刚出锅很柔软  乐坏了
可是冷却以后 又硬邦邦的了

网友:
更换压带轮或更换压带轮胶圈,更换压带轮胶圈时注意;压带轮胶圈内径外径以及轮的宽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蒸了一下  刚出锅很柔软  乐坏了
可是冷却以后 又硬邦邦的了 !

水煮法试试,用一个锅或者盆,放凉水烧开,把压带轮用细电线吊好(或者里面垫上篦子,别让橡胶部分接触盆底),煮3~5分钟试试。
          之前煮过传动带,恢复其弹性很管用。

网友:
只有更换才是彻底的修理方式,其它都是救急。

网友:
没啥好办法,表面硬化可以用砂纸打磨掉

网友:
我也是以前都用砂纸打磨之后,接着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蒸了一下  刚出锅很柔软  乐坏了
可是冷却以后 又硬邦邦的了 !

油炸下试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换新换新换新

网友(2018-02-21):
去马云家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