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奇怪的500表

楼主(2018-01-10):
今天心血来潮,打理以前朋友送的几块500表,拆开后竟敢都没有表头上那个可调,几块一致,是这个表型没有设计还是拆走了,坛子查了半天了,几乎每个时期的表都不一样,无奈,打理完了试着测试了一下干电池电压,竟然误差不大,晕。希望手里由这个时期表型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自己的表,有的话咋接入表头那个可调呢?

网友:
        真的没有,不正常,应该有,没注意,上四九十年代的。

楼主:
我想加上,但么有线路原理图。不敢乱动怕冒烟

楼主:
喜欢这个小孩子,无聊的表情,哈哈。换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洪大还是原来的头像来的气派

您喜欢哪个,是太上老君那个还是李白那个?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orderby%3Ddateline    万能的论坛,这款表还真没有可调电阻。省略了

楼主:
坛子里的图片,还真没校准可调

网友:
色环电阻,90年代以后的表

网友:
调整好的,省略了一些部件也正常,简配版本。

网友:
表头内阻的调整还是必须的,只是舍弃了容易出问题的线绕电阻而已,表头接线处多出的2只色环电阻就是厂家经过调试后的固定电阻,一劳永逸,何乐不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这个小孩子,无聊的表情,哈哈。换着玩

头像还可以换?我以为头像上了以后就不能动了,故不敢上图,因为没有想好。。。。。。

网友:
没有可调电阻,表头串联的电阻是2K。有可调,串联的电阻是1K,对50UA的影响最大,其次是2,5V,对10V档就可以忽略了。较真起来的话,没有可调时串联1.6K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