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播放音乐有杂音

楼主(2018-01-10):
最近买了一个二手台式电脑主机,想试试怎么样,结果播放音乐的时候有杂音(电流声)(看视频也是一样),望各位网友,各位师傅指点,这是怎么回事?
而这个台式电脑用耳机听音乐声音正常,没有杂音,用插内存卡的小音响听音乐也是声音正常,没有杂音。
我播放音乐的设备是一台大众的车载CD机(电源是用的台式电脑主机的电源),这台车载CD机连接我的笔记本电脑放音乐用了3年多了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杂音的。

网友A:
是接地问题,把音频输入的地线断开,只把音频信号接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接地问题,把音频输入的地线断开,只把音频信号接入即可,

谢谢,是立体头上面只要焊2根左右声道的线,另一根屏蔽线不要焊对吗?

网友A:
对,因为你那样是环形接地,当然有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因为你那样是环形接地,当然有电流声,

我刚刚把地线用剪刀剪掉,就只有好大的电流声,完全听不到音乐的声音了,师傅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机箱内电源还是机箱外电源,如果是机箱外电源就把电源外壳和机箱连在一起,如果是机箱内电源,地线用电源的,输入信号就不能接地,不然就会有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机箱内电源还是机箱外电源,如果是机箱外电源就把电源外壳和机箱连在一起,如果是机箱内电源,地线 ...

我的大众车载CD机是用了单独的一个台式电脑的主机电源供电的,不是接的台式电脑主机里面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机箱内电源还是机箱外电源,如果是机箱外电源就把电源外壳和机箱连在一起,如果是机箱内电源,地线 ...

谢谢,非常感谢,我就找了一条线一头接在台式电脑的机箱上,一头搭在车载CD的外壳上面,杂音立马就没有了。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我就找了一条线一头接在台式电脑的机箱上,一头搭在车载CD的外壳上面,杂音立马就没有了 ...

我做机箱内功放也遇到过这问题,把地线环路断开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看来台式机接地也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B:
车载cd用电脑电源不够用的

网友C:
估计还是接地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机箱内功放也遇到过这问题,把地线环路断开就好了。

学习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载cd用电脑电源不够用的

台式电脑的电源正12V有15A的电流,足够了。建议用品牌的电源(我用的是七喜台式电脑里面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接地不好

是的,就是接地不好。

网友D(2018-03-15):
交流声这个问题很令人头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声这个问题很令人头痛。

是的,是很令人头痛。

网友(2018-04-14):
重插音频线

网友E:
好像汽车论坛上反应过开导航后台有多媒体电流的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汽车论坛上反应过开导航后台有多媒体电流的杂音

了解了,谢谢你。

网友B:
看看音频输出旁边的电容有没有鼓包 以前我的换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音频输出旁边的电容有没有鼓包 以前我的换电容就好了

谢谢指教,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开导航后收音机收音也会有影响..

网友:
我之前是鼠标线跟音频线近的时候有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