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余材料做了一个高频信号发生器,统调中波收音机很方便

楼主(2018-01-10):
     用多余材料做了一个高频信号发生器,调整中波收音机很方便。低频测试端DP输出1000HZ,高频测试端GP。调幅波直接通过磁棒辐射,只要与被调机保持适当距离就可以。该机频率覆盖了465KHZ-1700KHZ范围,完全可以用于中波收音机的中频调整、统调。
     T1为普通收音机用的输入变压器,T2为直径10mm长55mm的中波磁棒绕制,T2的初级用0.25漆包线绕100圈,在90圈处抽头,次级在初级上用细塑胶线绕10圈。

PCB图

PCB图

原理图

原理图

信号发生器.lay6

PCB-LAY6文件

信号发生器度盘.lay6

度盘-LAY6文件

楼主:
补实物图《用多余材料做了一个高频信号发生器,统调中波收音机很方便》

网友:
简单实用的小工具,春节时候仿制一个玩玩。

网友:
        简单实用,应该叫高低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A:
这频带可够宽的。270pF可变覆盖够吗?分布电容可一点也不能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5KHZ怎么确定呢?频率都是频率计测好后画上去的吗?

频率都是用示波器监测中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频带可够宽的。270pF可变覆盖够吗?分布电容可一点也不能有哦。

频率范围主要是需要465-1700KHZ,都是用示波器监测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都是用示波器监测中确定的

你的示波器是带输入信号频率显示的,这样的话,不用信号发生器是不是也可调中频放大器,即最后一个中周的输出信号输入示波器,调三个中周,调到示波器显示465 KHZ,波形失真最小条件下幅度最大为止。是不是可以?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2023-07-05):
不错的工具,谢谢分享,线圈参数分享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如不用射频输出,可从那里引出中频信号,再谢,

网友:
用螺丝帽压住 度盘可以调整 构思巧妙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该加上射级跟随器,现在三极管那么便宜、省去两只管子稳定性会大打折扣。

网友(2024-03-10):
引用 网友C:
低频振荡器没看懂,没有反馈,怎么振起来的?

我也这样疑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都是用示波器监测中确定的

低频振荡部分是不是画错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