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长七十厘米的方框大环矿石机制作参数

楼主(2018-01-11):
本人制作了方框式大环矿石机,为方便大家仿制,上了实物制作图和电路图,有关参数见表中,本制作可以方便进行单调谐大环和双调谐大环二种模式进行试验收听,单调谐大环,采用塑料管组合式框架,拆装和携带方便,双调谐的为了也能达到携带方便的目的,一个方框采用较细的二厘米管,一个方框采用二点五厘米的管子,这样拆散可以套在里面,减少占用的空间。大环的接收能力很,选择性也不错,由于采用了可拆结构,带出去试验收听也方便了。有兴趣的可以试试。大环线圈参数如下,方框边长七十厘米,间隔二点五厘米绕九匝作为调谐线圈,电感量约为110UH。场管线圈绕二匝。为方便控制间隔,可以买塑料线夹,一排十只,间隔二点五厘米,这样绕制线圈方便规范。可变采用800P的容量,如15--800P,由于大环线圈分布电容较大,七十厘米的大环,分布电容有70P左右,所以,考虑分布电容的影响后,电容实际变化为约 85P---870P,差不多相差九倍多,正好能覆盖中波范围。大环的接收能力很强,我放在室内都可以收到台,放在室外或窗户外效果更好。
图中电路图是画的双调谐电路,在采用单调谐电路时,绿的线圈不接就行,只用左边四个接线夹就行,这样非常方便采用那种模式。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是准矿石机,哈哈。

网友A:
楼主家的房子真大,领导也挺支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家的房子真大,领导也挺支持的啊

呵呵,不是在家里,是在单位实验室里,这个大环可以拆装,携带方便,可以拿到外面巡回收听。

网友B:
分布电容是如何测出来的?

网友:
两环可以组成双回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布电容是如何测出来的?

分布电容有二种办法来估计,一个是根据公式计算估计,另一个是反推法,就是实验反推法来测量估计。因为实际可变的范围是测量已知了的,再通过信号发生器进校正,就能得到频率范围,根据频率范围推算出调谐电容范围,高端的调谐电容减去可变的最小电容就是分布电容值,这种办法虽然不是非常精确,但误差也不是太大,基本能满足制作需要了

网友:
谢谢提供的方案,正苦于如何分布电容的测算,我只有万用表。

网友:
你这环境爽了,够你施展。

网友:
真好,天线庞大,应该接收能力很强吧,不知能收多少台!强台信号多少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