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尾气检测没过;

楼主(2018-01-11):
车子6年了,才跑了3.2万,心里想不会不过吧,昨天就去了,没想到尾气不达标,6年来只是换机油机滤空滤,别的保养没做过;
去4s店清洗了节气门,又挂了个吊瓶,说是清油路,又买了添加剂;
还有半箱油,准备跑几天,加点好油,再检测时要多跑跑,轰轰油门,等车辆热了好过;

网友:
只是检查碳氢和 氧化碳两个参数???     这两个好过了,   油箱里加点乙醇  或者直接加乙醇汽油马上就过,     不过话说会拉 6年才3万公里出头也是有点少了。  跑去拉几个高速 清一下,积炭也不错。

网友:
是不是平时跑到不够多

网友:
不是有代检吗?

网友:
花钱找黄牛一次过

网友:
高怠速差点不合格,你当时拆掉空滤应该就能过了。而且最好排队时都不熄火等候。

想问问现在怎么搞?复检不是要二级修理厂出修理单吗?

网友:
这有个问题不明白.我弟弟的猎豹国二车.已过15年了。现在一年要检测两次.可找到.......省略.准他妈的过.可还是个大城市。真的不明白

网友:
我这以前都不检尾气的,今年就要检了,找黄牛没什么问题都可以搞定

网友:
我都八年了只跑了四万多点,今年没找人自已上线全过.

网友:
这种一般都找黄牛比较省心

网友:
呵呵  我的  九年了   每次轻松过 呵呵  排我后面的 奥迪a6l 过不了  最后还是套的我的数据 呵呵了

网友(2018-02-22):
我的7年了,年前过了,不用找人,也没有见到黄牛。

网友:
我 这边做法是加三元催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元催化要花大假钱啦------------

提醒朋友,请抽空看看版规,不要为发言而发言,免遭投诉灌水而被扣分。

--
休闲版区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6444-1-1.html
--
【版规】 综合维修区专用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9369-1-1.html

技术区版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53533-1-1.html

【注意】专门以灌水获取积分的,一律以最高限额扣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84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