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绕线圈,饶不紧怎么办

楼主(2018-01-11):
前面没有线圈,用7米的下垂天线听到广播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02154-1-1.html
现在网购的漆包线和空气可变电容都有了,打算绕线圈做下面这个

塑料药瓶,大概直径65mm,0.21的漆包线,打算绕50圈,电感242uH。
去掉瓶子的底,在瓶子上用缝衣服的针烧红戳了2个眼,把铜线穿过去打的一个结,然后开始绕。
绕好的线一不小心就会往开始的那边松,也会突然就哪里重叠了。昨天晚上绕到晚上11点绕好了,还没测试,忘记拍照了。但不紧密,也有一两根交叉了。
绕线有什么技巧吗?重叠交叉了一两根影响大吗?多绕2圈是不是就补偿了?买的万用表没有电感电容档,不知道自己绕的线圈效果如何啊。
另外,如果线圈符合要求,天线还需要接多长呢?不用7、8米这么长了吧?像拉杆天线那样1米左右就可以了吗?

网友A:
线径过于细了,这么大的塑料筒,线径最好0.5以上,0.8左右比较合理。这样绕制的线圈质量较好。

网友:
纸筒会不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径过于细了,这么大的塑料筒,线径最好0.5以上,0.8左右比较合理。这样绕制的线圈质量较好。

绕了第一次,感觉确实细了不好绕。
我看好多人都是用的0.2的线绕的,所以就买了它。还买了1kg,想多绕几种。
关键问题是还只买了这一种线,要换线那要好几天后才能弄了。再买一卷0.8的,老婆又要说浪费钱了。
我绕的第一个线圈啊,先不管Q值了。我知道绕得不够紧会降低电感,那多绕2圈不就补回来了吗?
那有重叠呢?

先做只有L1的。然后再做一个L1+L2的。然后再做有L3的。

楼主:
我也是想纸筒会不会好些,没有合适的。我想过烟花的那种纸筒 ,但现在没有啊。

网友:
可以试试用厕纸卷芯子和0.31漆包线。

网友B:
绕线圈最好对称加两条棉紗线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线圈最好对称加两条棉紗线绕。

不太理解这怎么绕的,可以麻烦详细点说明吗?
是在塑料管上顺着管子加2条对称的棉线?胶水沾上去?
还是棉线和漆包线绞在一起?好像不太好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这怎么绕的,可以麻烦详细点说明吗?
是在塑料管上顺着管子加2条对称的棉线?胶水沾上去?
还 ...

把塑料筒加工出螺纹,然后再把线圈绕在螺纹里,不会松,不会散,精度高,稳定性好。

网友:
能不能用双面胶带先在塑料管上贴一层再绕,应该不会松吧。我也没试过。

网友:
贴双面胶带不知道会不会影响Q值。

网友:
最好是两个人配合绕线圈:首先在线圈管的一端打上两个孔,把漆包线的一端从一个孔穿进,从另一个孔穿出,作为线头。一人拉紧漆包线,另一人水平旋转线圈管,被绕的漆包线向上,眼睛能看到,就不会绕的重叠了,边绕边记住圈数,绕好后,再打两个孔,把线尾从一个孔穿进,从另一个孔穿出,就把线圈固定住了,也不会松脱。

网友:
弄点虫胶行不行呢?绕几圈涂一点,虫胶干的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线圈管一定要硬。硬起来的线圈管才能经得住拉紧的线。
第二:可双线并绕,然后涂蜡,再拆掉一条线。 ...

坛友你好,用沙包李兹线或者网线直接绕就行了吗?有相对厚的绝缘层,可以不用做隔离吧?我是刚入门小白一枚

楼主:
用的论坛上一位成功案例的电路,耳机接的8欧0.5w的小喇叭。左边到T2因为前面没有线圈,改为接的室外8米天线和2个1N60P,可以响,不能调台,不知道收的什么频段的台。

昨天晚上改接新做的线圈和空气可变,不响了。拆线圈和空气可变,重新接原来那一套室外天线,也没有声音了。晚上10点就没有信号了吗??

原始电路图

自己的电路
天线接的2个二极管

室外天线

线圈

网友:
用绕线机就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不可怕,就怕被染成杂色。
酱缸慎入!

好好啃书,天天向上,3ky

网友:
用绕线机绕。
如果没有绕线机,自制一个支架和摇把子,把骨架夹固在摇把上,摇转骨架绕。

补充内容 (2018-1-14 00:43):
就是让线管转,线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叠交叉了一两根影响大吗?多绕2圈是不是就补偿了?
***************************
这种想法不可取,绕不 ...

关键是要纸管转(就是线圈管转动),线不动,而不是用线绕纸管。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了第一次,感觉确实细了不好绕。
我看好多人都是用的0.2的线绕的,所以就买了它。还买了1kg,想多绕几 ...

算好长度,然后変成多股线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绕好以后怎么办?更难。

我指的是线的粗细。多股的线圈效果更好。
你想把线固定,可试一下加蜡。

网友:
对,就是让线管转,线不动。

网友E:
在市区一般的矿石鸡鸡选择性很差,本地强台覆盖整个频率,不知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市区一般的矿石鸡鸡选择性很差,本地强台覆盖整个频率,不知高手如何解决?

使用三回路电路矿石机,选择性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论坛上一位成功案例的电路,耳机接的8欧0.5w的小喇叭。左边到T2因为前面没有线圈,改为接的室外8米天线 ...

这个线圈也不能带着整个塑料瓶用啊。先把瓶子截成适当长度并修磨好再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市区一般的矿石鸡鸡选择性很差,本地强台覆盖整个频率,不知高手如何解决?

天线加上个陷波器,会有良好的效果。

网友:
9楼绕的真漂亮啊 教材级别了吧

网友:
压一条细棉线绕几圈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