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高手给看看这个硬盘怎么弄?

楼主(2018-01-11):
图上是DISKGenius软件中的硬盘图,平时做系统只要快速分区就可以了,这个硬盘在别的电脑上检不到,现在这个电脑能检到但快速分区的命令是灰色的,格式化等几个命令都是灰色的,还发现异常就是正常状态下,硬盘都是棕色显示,这次是蓝色上面有一条紫色,浅灰上有一条深灰色,现在正在做搜索丢失的分区操作,很慢好像卡住了?

网友:
物理损坏,不能用了,可以考虑低格一下看看,也许(一般有1%把握)可以救活一段时间。

网友:
现硬盘价格低,买个新的也要不了多少银子

网友:
用HDSentinel看下健康度,健康度太低的话,并且里面没什么重要数据,就直接换新硬盘吧。(就算你拿软件扫好了,也用不了多久,还不够折腾人的)

网友A:
用MHDD 看下硬盘 smart参数,重点05  197 198看下有数据不。有的话,呈硬盘还没挂,赶紧备资料,换硬盘才是上道

网友:
准备再添一块东芝2T硬盘,399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 看下硬盘 smart参数,重点05  197 198看下有数据不。有的话,呈硬盘还没挂,赶紧备资料,换硬盘才是 ...

学习了,只会用MHDD扫坏道

网友:
hdd吧,应该是快报废了,可以练习修硬盘了。

网友:
用HDSentinel看下健康度,像你这样的话肯定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B:
备份数据,趁早换新吧,硬盘太脆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份数据,趁早换新吧,硬盘太脆弱了

换新的吧,硬盘修好也不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