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台我的百代唱机

楼主(2018-01-11):
看到尤江坛友展示的百代唱机,觉得挺有意思。一直想要一台百代放普通78转的唱机,但是一直无缘。
今天把我的一台有点类似的百代找了出来。

楼主:
这是针钻唱头,只能够放针钻唱片。选择性非常小。
这种早期的百代唱片,很有趣。是从中心向外走的。
后来的唱片都是从外向内走。

网友:
还能放音吗?

楼主:
正常工作。

网友A:
唱针换的新的吗?

网友:
旋木喇叭也是早就有了的。

网友B:
很奇怪的唱头,
为什么这个机器唱头的振动膜是这样方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唱针换的新的吗?

针钻唱针,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的唱头,
为什么这个机器唱头的振动膜是这样方向的呢?

音槽的录制方式是不一样。
2种方式,所以唱头,唱片,唱针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稀罕,少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音槽的录制方式是不一样。
2种方式,所以唱头,唱片,唱针都不一样。

是采用如圆筒那样的调制深度的方式吗?

网友C:
唱机很好,这唱头设计的主要放当时产的粗纹唱片(比一般78转唱片的纹路还要粗),职能用特殊的唱针,钻石针。当时这种机器是配有两个唱头的,另一个唱头是用普通的钢针放78转普通唱片之用。

网友:
此型号唱机首见,乙是稀有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采用如圆筒那样的调制深度的方式吗?

正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唱机很好,这唱头设计的主要放当时产的粗纹唱片(比一般78转唱片的纹路还要粗),职能用特殊的唱针,钻石针 ...

谢谢前辈。

楼主:
感谢版主加分。谢谢。

网友:
实为少见,珍贵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唱机很好,这唱头设计的主要放当时产的粗纹唱片(比一般78转唱片的纹路还要粗),职能用特殊的唱针,钻石针 ...

老友解释到位,还有一事困惑,运转方向如何变换唱头位置如何摆放,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友解释到位,还有一事困惑,运转方向如何变换唱头位置如何摆放,谢谢。

谢谢贾老 。运转方向是不变的,这是一定的。(机器没有倒顺档)楼主所说唱片是从内向外转,就是把唱头放在里边(内圈)就行了,这面唱片唱完的时候唱头就旋到外边了,(也就是普通唱片刚放听的位置)。最简单的说法就拿螺丝来比喻吧,就是顺丝扣和倒丝口。

网友:
真的挺少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贾老 。运转方向是不变的,这是一定的。(机器没有倒顺档)楼主所说唱片是从内向外转,就 ...

谢谢,正是如此。 所以,这种唱片,一般都是在结尾处,噪音大。最后的音槽比较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正是如此。 所以,这种唱片,一般都是在结尾处,噪音大。最后的音槽比较容易损坏。

说的是啊。这重唱片尽量少用,即便是用的宝石针(互不磨损型,钢针就不行)只能作藏品了,这类唱片不是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把这台机拿出来,供大家欣赏,长知识

谢谢。大家一起可以玩得高兴。

网友B:
还有一问,
听说老老唱机有转速是88转的(不是78转),是否就是这类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问,
听说老老唱机有转速是88转的(不是78转),是否就是这类型机?

手摇的留声机都应该有一个调速装置。与后期的电唱机的固定调速不一样。
转速可以从0调到非常快。
这一台的调速钮是在摇手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问,
听说老老唱机有转速是88转的(不是78转),是否就是这类型机?

这一张唱片的速度确实不是78转的。
这种老的百代唱片,在市场上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是1905到1915年。
而且转速从原来的90-100转,后来基本固定在90转。附上2张封套的照片。上面有转速的要求说明

楼主:
手上正好有一张后期的百代针钻唱片。
这是由外向内播放的唱片。换上了贴纸公鸡标。是80转的。 也只生产了10年到1925年。
1932年后针钻唱片彻底退出市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上正好有一张后期的百代针钻唱片。
这是由外向内播放的唱片。换上了贴纸公鸡标。是80转的。 也只生产了1 ...

谢谢,涨知识了。记住了“针钻唱片”——由内向外的有90-100、90转,以及 由外向内的8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涨知识了。记住了“针钻唱片”——由内向外的有90-100、90转,以及 由外向内的80转。

大家一起玩。
咱也是现学现卖。
领带效应。 有了唱机, 就要找唱片,还想找全。
至今还无法找到最大的百代唱片。20吋 50公分 巨大的唱片。
上一次,有个坛友拍的苏联的唱机博物馆的墙上有挂的。
如果那个坛友有收藏, 望能够展示。

网友:
看了楼主的宝贝真的涨知识了,谢谢分享。一百年前的东西,留下来不容易,一定要好好珍惜,将来能进博物馆的。

网友:
这个真不错,比较少见,好好收藏不错

网友(2018-07-28):
提升,让大家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