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欧姆的音箱如何匹配使用4欧姆的功放

楼主(2018-01-11):
8欧姆的音箱如何匹配使用4欧姆的功放,我的功放是4欧姆的,音箱是8欧姆的如何匹配呢?可否并联一个4欧姆的电阻呢

网友:
要看是什么样子的功放,如果是胆机,比较麻烦,需要换输出。
如果是普通集成块输出,应该没有大问题,仅仅输出功率降低而已。
楼上正确。

楼主:
我说错了是能否并联一个8欧姆的电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错了是能否并联一个8欧姆的电阻呢?

那你不就白白损失了一半功率么,再并联一个8欧姆音箱即可,如果末级是BTL输出可以直接匹配,只不过输出功率小一些而已。如果是电子管扩音机使用输出变压器的,就得更换喇叭,否则失真大。

网友:
不要求音质的话,随便接上就可以响。

网友:
8Ω的喇叭配4Ω的功率放大器只是喇叭声音小了。

网友:
中、小音量根本听不出来有何异常,你接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两只並联就ok了。

网友:
不错。同意8楼做法。

网友:
最稳妥简便的方法是找两个适当面积(功率)的铁芯,绕8/4欧姆的自耦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