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铃 +控制器经常会坏 麻烦大佬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8-01-11):
公司新装了一个电铃  结果一个月坏了4个电铃 第一个是时控器没搞好 烧掉了  剩下三个都是不知道怎么坏的  看线圈都是完好的,但是测试全都是开路  连续坏了三个都没找到问题  。想请教下大佬  。这个问题要怎么避免 。卖电铃的给换了几个  现在都不给换了  。现在初步怀疑的是电压不稳定  。 TB2Ye9db1ALL1JjSZFjXXasqXXa_!!2314315308.jpg TB2bJ3aaRUSMeJjy1zjXXc0dXXa_!!2314315308.jpg

这个是控制器

这个是控制器

这个是挂在房梁上的电铃

这个是挂在房梁上的电铃

这个是控制器

这个是控制器

网友:
严重质量问题----铝线包,最好换其他产品吧

网友A:
我也给个公司装过这样的电路,好几年了坏过一次,主要是电铃的线圈不能长时间通电,打铃时间最好控制在30秒以内

网友:
你那个控制器里是机械继电器,还是电子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给个公司装过这样的电路,好几年了坏过一次,主要是电铃的线圈不能长时间通电,打铃时间最好控制在30秒 ...

打铃时间设置的10秒  都是工作几天突然发现坏了

网友:
安装前不妨测一下电铃的工作功率.看上去线圈有点小啊.

网友B:
如果是受控的是220伏电铃而且电压无异常,肯定是电铃自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受控的是220伏电铃而且电压无异常,肯定是电铃自身问题。

那个插座接了几个电器  还有指纹打卡机和一个监控头

网友:
打铃间隔如何?我做的一天打铃8次没问题

网友:
电铃质量跟过去没法比铁芯小一圈调整一下动片跟铁芯距离近点声音有变化自已听听线包温升

网友:
这种电铃太差了吧,跟控制器关系不大,应该是电铃线圈太差劲,通电时间稍微长一点就过热烧毁了,换好点的电铃吧

网友:
你买个大牌子的电铃  就用的久了        这个还是线圈扛不住没别的

网友:
将电铃拿来时进行检测,加上规定电压打5分钟铃声,看坏不坏。
如果不坏装上试用,坏了你让供应商自己说如何办。

网友:
一般是线圈质量问题,还有就是铁芯与懂得距离要调整好,打铃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
我们学校里的电铃,几十年不坏的

网友:
电铃间断工作的,一般不易坏,常见的用了几十年。
不是电压过高,就是电铃本身质量。

网友C:
这种小电铃,功率小线径更小。不耐用的。换其他结构的试试吧,我们用线圈和敲杠在外面的那种,5年来一直用不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电铃,功率小线径更小。不耐用的。换其他结构的试试吧,我们用线圈和敲杠在外面的那种,5年来一直用 ...

也换过一个 第三就是外击式的 1号2号4号都是图上那种内击的

楼主(2018-03-03):
拆开研究发现是电铃里击打外壳的那铁棍的复位弹簧和盒线圈摩擦导致的。弹簧来回运动,吧线圈磨短形成开路了 ,已近飞线修复了,顺便垫高了线圈 稳定使用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