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维修冠捷显示器

楼主(2018-01-11):
前两天买了一个卡片计算机,把家里的老旧显示器翻了出来,连接上之后,发现很难点亮,一但待机则再也无法点亮,必须重新显示器关机,重新插拔信号线,折腾半天才能点亮,
初步判断是电压不稳,或者供电不足。
拆开后,检查高压板,发现了传说中的电容怀孕。有两只电容,一只1000的,一只680的。

找了两只新电容换之,按理说应该一并把其他电容一起换掉,但很难找到手头合适容量的了,

换之后试机故障排除。
但发现盖不上铁罩子了,因为一只电容个头比原来的高, 所以不得不引线引出,暂时粘到其他空地。

网友:
小活简单,就经常遇到

网友:
有必要备点电容或者废板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目测法维修

楼主:
哈哈,这叫望闻问切。
当然了,
如果有更大的问题,就超出能力范围了。。。。

网友:
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不错不错,和我级别差不多,只能搞搞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