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前辈的方法试了一次单管机

楼主(2018-01-11):
今天用LCGZ的电路复制了一下,没有长磁棒和空气单联,我用微型耳塞收音机密封小型单联,筷子粗3厘米长磁棒,9014三极管,2ap9二极管,1000欧电阻,104p瓷介电容,10u法电解电容,节能灯里的磁变压器式的线圈。可能是磁棒太小了,一个台都没有于事在lc回路上焊了半米长的漆包线,马上就有台了。可能是抚顺的电台多收到好几个台。用6v电声音很轻,用一节五号电池反而声音很大。开始我用800欧耳塞,声音不明显,换上350欧舌簧耳机声音大了不少,又试了手机耳机感觉效果最好,另外8欧的扬声器声音最大,但是不能外放

楼主:
就是这个贴子里的电路图,比装来复式收音机容易

网友:
支持楼主
然后2.3.4.5.6.7.8.9.10.11.12----
终于掉入玩电这坑里了。

网友:
恭贺楼主败家开端良好!

楼主:
玩呗,书不用买,网上电路图有的是,淘宝上收音套件才十几块钱,旧物市场一个旧收音机两元到八元买来做实验呗

网友:
用六伏电如果重调工作点的话一定会比1.5V的声音大许多。

网友:
第一次就成功了?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也看不出这也是算一只鸡!

这个题字很牛,林彪写的吧

楼主:
我其实做过几十次不下十种电路,最多的就是来复倍压检波单管机,但是我没有电路板,就是想试验它能响,可惜从没响过,这真的是第一次弄响,要知道二十年前我就弄过,除了矿石机能响,三极管就从不响,当时我猜肯定是偏流电阻从没有合适的。

网友:
这个电路好调。元件好找。

网友:
这电路一装就响,9014换成3DG也能响。你换成大一点的磁棒就不用接天线了。

网友:
高阻耳机实在是不好找,而且音质也差。

网友B:
搭棚也要有接线片支撑才好。
曾经在某杂志看到一种简易自制电路板:在硬纸板上用钉书机按电路分布的要求打几个钉,这些钉书钉就成了实际上的焊盘,仿照印刷电路使用即可。虽然纸板绝缘性能欠佳,但作为临时应急使用还是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棚也要有接线片支撑才好。
曾经在某杂志看到一种简易自制电路板:在硬纸板上用钉书机按电路分布的要求打 ...

打个酱油,混个脸熟!

网友:
看到这么多比俺还业余的,俺就放心了

网友:
搭棚也是一种技术。省时、省枓。特别是对一些简单的电路。

网友(2018-02-24):
请问2549608436 那张636单管机图片封面是那本书的!?有详细文字借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