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东西大家见过吗 怎么 测试好坏,有大侠知道吗

楼主(2018-01-11):
大家看图,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像电机,但是没有功率和电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侠有知道的吗

网友:
像电机,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takano马达RSR20/20,老式开盘机、电唱机用电机。

还以为摄像头的云台电机,这个大师傅,见识广

网友:
接低压试试,或者拆开看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电机上有联轴器,可能是伺服电机

网友:
标牌上说是旋转式电磁铁。

网友:
只能看出是个电机,既然是2线,不就一表搞定

网友:
有联轴器,说明是转动的东西
用了梅花联轴器,说明工作时有冲击,并且不要求传动精度,
估计跟普通电机查不多,通低压直流试试呗

网友:
电机吧,不像是步进电机

网友:
有可能测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