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熊猫图案

楼主(2018-01-11):
花了半天时间,把两种熊猫图案做出来了。

发出来共享。

能说出是用于何处吗?

A

B

网友:
这个没有注意过,楼主心细,也可能厂家改进了吧。

网友A:
不知道用在哪里的。看图片,两只熊猫拿的都是一副 耳机。

网友B:
熊猫601用的纸介电容上面,印象中也是那个熊猫手上的闪电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熊猫601用的纸介电容上面,印象中也是那个熊猫手上的闪电标记。

转印出来了,在覆盖一块透明片即可。

网友:
上边是电子管用的,下边是半导体用的!

楼主:
另一个图是熊猫601-3G后板上的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在哪里的。看图片,两只熊猫拿的都是一副 耳机。

谢谢指正,应该是耳机。
一直没有悟出是什么来。唉。
我的图那部分要改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在哪里的。看图片,两只熊猫拿的都是一副 耳机。

熊猫手里拿的东东,改成耳机了。这下可能对了—— 看601-3G后半上的图也像是耳机。

原样很小,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