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6e2的简易图,上传一份呗

楼主(2018-01-11):
哪位有6e2的简易图,上传一份呗,首先声明下图肯定不对

此图不对

此图不对

网友A:
看看这个6E2电路图可以吗?

楼主:
我看711收音机上比较简单

网友:
看看这个如何

网友B:
我头像的里用的是3#的电路。选择的理由是6E2亮幅度不受总音量大小控制,另外对所接的声道影响较小。

网友C:
是我的过错,画错了信号了,请见下图。实在对不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头像的里用的是3#的电路。选择的理由是6E2亮幅度不受总音量大小控制,另外对所接的声道影响较小。

6E2的输入信号,是从音频输入端取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6E2的输入信号,是从音频输入端取的,对吗?

对,就在音量电位器输入端取,线路上也近。

网友:
这是简单的6E2音频输出电平指示图。
元件的调整说明:电容C1可在4.7μF~20μF之间选择;C2可在0.047μF~0.47μF之间选择,C2的大小与光带宽窄反映速度有关。D1、D2可选用任何2CP、2CK等型号二极管。开关K用来控制6E2的栅极,需要6E2作调谐指示时把开关打到(1)处,需要6E2作音频输出电平显示时可将开关K打到(2)。

楼主:
8楼不用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6E2电路图可以吗?

这个图看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我的过错,画错了信号了,请见下图。实在对不起!

你这个电路能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看起来有点复杂!

马云家有套件15元!

楼主:
什么样的套件,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