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一下,请教一个康艺8080 调频不好用的问题

楼主(2018-01-11):
如题,FM只有很轻的沙沙声,收不台, 旋转可变电容没有反应。  如图1点实测2.6V    2点实测2.4V  其他几点正常 触碰2点有强干扰声。  由于在市区,中波短波一片干扰声,也试不出好用不好用。  两个三极管,,几个二极管都查过了  没有坏的。相关几个中周也检查了。  小白一个,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  还请各位坛友有了解的给个提示。 另外IC能不能有问题呢?

网友(2020-08-22):
修过类似问题,中周电容氧化失效,中周底部,更换。

网友(2018-01-11):
重点检查波段开关。

楼主:
波段开关排除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段开关排除掉了

检查一下箭头所指处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箭头所指处的电压。

刚测了一下,您说的那点电压2.7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测了一下,您说的那点电压2.73

如果你能确认是在电阻 R11上的电压,它就低了。它的另一端到了波段开关的中心点,在 FM 位置时量一下中心点的电压,和 FM 位置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确认是在电阻 R11上的电压,它就低了。它的另一端到了波段开关的中心点,在 FM 位置时量一下中心 ...

好的  我再检查下   刚刚把BG2换了个9018上去,能收到台了,就是效果不怎么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再检查下   刚刚把BG2换了个9018上去,能收到台了,就是效果不怎么地

我确定  波段开关没有问题,  波段开关中心点也是2.7V    开关的FM触点我全量了,电阻全是0   开关我用WD40喷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确认是在电阻 R11上的电压,它就低了。它的另一端到了波段开关的中心点,在 FM 位置时量一下中心 ...

刚刚把BG2换了个9018上去,能收到台了,就是效果不怎么地  我确定  波段开关没有问题,  波段开关中心点也是2.7V    开关的FM触点我全量了,电阻全是0   开关我用WD40喷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把BG2换了个9018上去,能收到台了,就是效果不怎么地  我确定  波段开关没有问题,  波段开关中心点 ...

从波段开关 S1-6 的中心点出来,经过电阻 R22 (47欧) 和 R23 (100欧)后到了功能开关(就是收音,磁带选择开关) S2-5 的 R (收音)端到中心点,然后到电源调整管的输出端的电阻 R120 (2欧)和滤波电容 C137 (470微法)的正极,在那儿应该是接近 5.8伏。你不妨量一下这几个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段开关 S1-6 的中心点出来,经过电阻 R22 (47欧) 和 R23 (100欧)后到了功能开关(就是收音,磁 ...

好的   多谢指点!晚上我检查一下     总感觉不对劲。管子测量是好的     我吧BG1     BG2   调换过了   也不好用     BG2换9018 就能收到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多谢指点!晚上我检查一下     总感觉不对劲。管子测量是好的     我吧BG1     BG2   调换过了    ...

能收到信号了~ 这时试调下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收到信号了~ 这时试调下中周

中周调过了!  接收灵敏度不是太理想   声音也有点不太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80机器在上海叫做不灵不灵,有个通病就是器件质量非常差,你要把重点放在检查此片电容上,几乎所有的0.1u ...

不是吧!  还以为瓷片一般不会坏  就没查      收音部分蜡太多了   拆个件费死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多谢指点!晚上我检查一下     总感觉不对劲。管子测量是好的     我吧BG1     BG2   调换过了    ...

你已经测量了并且确定了调频部分的电压低于图纸上标的数值而且差得不少,但你却不去找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测量了并且确定了调频部分的电压低于图纸上标的数值而且差得不少,但你却不去找出原因。

不是不找啊,是压根看不太懂图纸。纯业余的,我都没看懂三极管的三个脚的电压是怎么来的,你说我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测量了并且确定了调频部分的电压低于图纸上标的数值而且差得不少,但你却不去找出原因。

稳压管发射极5.5   R120 5.4V    R23   3.18V    R22  2.79V    不知这个电压能差多少。给R120处直接给6电压,用原机的管子能收到台,也是效果不好。实在是搞不明白 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找啊,是压根看不太懂图纸。纯业余的,我都没看懂三极管的三个脚的电压是怎么来的,你说我怎么查:l ...

刚刚查了下,是7614给电压拉低的,断开14脚 ,BG1  BG2  的各脚电压都正常了。IC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箭头所指处的电压。

怎么了老师?看我这菜鸟级别的,没法指导了吧

网友(2020-08-2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帮忙看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瓷片电容的问题?有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测量了并且确定了调频部分的电压低于图纸上标的数值而且差得不少,但你却不去找出原因。

朋友,8080电压低的原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查查瓷片电容,有漏电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