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矩阵键盘的代码解惑,请大师

楼主(2018-01-12):
这是个矩阵键盘的程序,通过将赋给P3口的初值,和读回来的temp值,进行对比,确定是否有键被按下,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后面要加一个逻辑与的函数,这个与好像意义不大啊,直接通过给的初值,和读回来的读值进行比较就能判断出有否键被按下啊。

网友A:
temp=temp&0xf0;
为了只取高四Bit的值, 忽略低四个Bit
你的四个按键应是接在P3.7 P3.6 P3.5 P3.4四个端口上的

网友:
马克一下,以后研究。

网友:
这个最好在Keil 里面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temp&0xf0;
为了只取高四Bit的值, 忽略低四个Bit
你的四个按键应是接在P3.7 P3.6 P3.5 P3.4四个端口 ...

多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temp != 0xf0)
如果括号里面的条件成立,程序就会一直在这个while语句中循环,不知道这个while里面 ...

老罗所言极是,顿悟!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