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04功放块音调调整不明显如何解决

楼主(2018-01-12):
捡了一块TDA2004功放板,换了几个电容可以正常放音,只是高 低音调节不明显,查了全部阻容没发现问题,求助  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TDA2004功放块是不带音调控制的,音调控制是由别的集成块解决的,请上图,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是  语言描述不清楚   我也知与2004没什么关系  这个板上只有一块ⅠC其他都是阻容件有三个电位器  音量明显  高低音仔细听有一点  音效不明显   应该是有源音箱上的  没有图    另外我不会上传照片。

网友A:
单凭几个阻容元件组成音调控制就甭想高低压调节变化明显了,这就是山寨机所配无任何玩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凭几个阻容元件组成音调控制就甭想高低压调节变化明显了,这就是山寨机所配无任何玩的意义。

是这么回事   估计费半天劲也折腾不出个效果   算了 扔一边吧。

网友:
想好听另配一个LM1036N的音调板吧,都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
那捡的扔那,退货

网友:
电位器断路

网友:
估计就是输入端串个电容

网友:
一般是电位器坏了,滴几滴机油在里面,转动几下,大多可以解决。

网友:
这功放块真不错,好好折腾吧

网友:
集成块看看是不是LM1035或者LM1036啊

网友:
这个TDA2004是纯功放芯片,有高低音调节的话就是输入级无源衰减式音调调节,整体增益不大所以不明显,要明显的话加大低通电容值,加大电位器阻值,再调大TDA2004本身的放大倍数增益,不知道你这样能不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