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绕好了一只大磁环线圈。元件固定到位了。就差连接电路了

楼主(2018-01-12):
上午绕好了双大磁环线圈,然后到元件固定到位了,就差连接电路了,因为磁环较大,可以用0。1乘450股李兹线,直径有三毫米粗,调谐线圈绕9匝,电感量212UH。可变范围400P。短波也采用双磁环,实际效果就要安装好后再进行试验了

网友:
磁环绝缘不要使用胶布,用聚四氟生料带。

网友A:
许老师你好,这个磁环看来导磁率非常高啊,绕好的线圈Q值大约多少呢?

楼主:
Q值没测量,没有工具,只能看看实际效果再说了,图跟给你的原来一样,就是元件位置换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许老师你好,这个磁环看来导磁率非常高啊,绕好的线圈Q值大约多少呢?

磁环表面光滑,不像镍锌磁环!q值应该不会比r40c1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老师你好,这个磁环看来导磁率非常高啊,绕好的线圈Q值大约多少呢?

谢谢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环表面光滑,不像镍锌磁环!q值应该不会比r40c1高!

你看得准,不是镍锌磁环,是铁氧体的,试验对比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得准,不是镍锌磁环,是铁氧体的,试验对比用的。

有对比结果,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磁环固定避免使用金属,用尼龙扎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