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VC ux-7000机器故障!

楼主(2018-01-12):
江湖救急!为了怀旧,上周收了一台JVC ux7000微型音响,老板说cd不能放,其余都正常。当时试机,按键切换不到CD模式,仓盖偶尔可以打开,由于知道这机器串键是通病,想着回来换完按键,再买个光头换上就好了。结果回来试机发现,切换到cd状态后,光头没有任何动作,几秒钟后整机停止,再开机还是一样。尝试把光头向后拉一点,开机,光头还是原地不动,没有任何动作,然后整机停机。期间,按播放键,显示屏上可以显示play和三角图标,暂停图标也可以按出来,就有点纳闷,cd机检测不到有光盘的话,不是应该显示no disc的吗?怎么还可以接受play命令。 机器比较干净,灰尘不多,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检修?请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老板都说的那么明白了,你还希望修好,那就肯定不是简单问题了,还偸光头检测部分的信号可能是正常的,CPU也可能工作了,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B:
查CD部分的供电和晶振,晶振两只脚对地在2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都说的那么明白了,你还希望修好,那就肯定不是简单问题了,还偸光头检测部分的信号可能是正常的,CPU ...

呵呵,老机器自己动手修着玩,就图一乐,当时老板要说全好没毛病,我还不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CD部分的供电和晶振,晶振两只脚对地在2V左右!

大神!我刚刚测了晶振,刚开机瞬间有2.3v电压,马上就变到0.87v,再两秒钟左右,就整机关机了。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判断?

网友:
我说的晶振是连接光头那块的16.9344M,你应该测的晶振是面板那个吧!
你台机只是CD那块板或供CD电源有问题,其它正常的!
或者从最简单查,合上CD的盖,盖下有个开关,看看有没有问题,这个检测不到关盖也和你说的故障一样!这个开关即是出入仓到位一样功能!

楼主:
就是16.9344M的,扣在cd机芯上的那块小方形板子上,我还用5v电压碰了循迹跟主轴电机,都转的。cd机仓到位检测开关我注意到了,为了检修方便,我直接把colse到位开关短接了。  如果是光头坏了,会不会也是这种故障现象,因为我插上cd部分,还是拔掉cd部分所有连接排线,故障现象没有变化

楼主:
有一个情况自己搞不懂,我把cd部分排线都拔了,整体拆掉。开机,只要切换到cd工作状态,就会自动停机,aux和收音机模式则可正常工作。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B:
查cd机芯上的那块小方形板子的供电12V5V,晶振两只脚各自对地在多少V?
光头坏一般激光管老化,就是和正常一样,只是读不出目录或碟不转!
进给电机是机械到位就有动作的,比如光头在外面机械到位了光头自动向内走,碰到开关才停!(行磁轨的就不是)
主轴是检测到有信号才正常转!
DSP是不是2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cd机芯上的那块小方形板子的供电12V5V,晶振两只脚各自对地在多少V?
光头坏一般激光管老化,就是和正常 ...

感谢指导!DSP是一个方形的IC,型号是MN35510。第60脚跟80脚有4.5v电压,来cd板的排线上只有rest脚有个4.7v,其他脚都没电,这才发现可能是电源问题,一查供电回路,果然散热器上的两只三极管,只有一个稍大点的管子B1565的基极跟发射极上有16v电压,看图纸集电极应该有10v的,现在是0v,这个集电极是连接到旁边一个小一点的管子C3422上,现在C3422所有脚都是0v,怀疑管子坏了,拆下测量了,两个管子的PN结特性都好的,貌似管子没坏,又焊回去了,没辙了。

网友B:
第一张图左下角R9015,10K去那里,这条线要有5V,后面10V才有,你试一试设换CD这个线有没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左下角R9015,10K去那里,这条线要有5V,后面10V才有,你试一试设换CD这个线有没有5V!

测了,10k电阻之前有4.65v,过了10k电阻后测到0.8v。这条线在图上标识是POUT,从显示主控面板上26脚的排插过来的,是不是4.65v太低了造成10v不输出

楼主:
又有新情况,现在10v有了,Q9601是负责cd供电的,现在它的c级有10v,b级和E级应该有6.1v和6.8v,现在是0v,旁边的Q9602、Q9603也电压不正常,Q9602的b极跟Q9603的c极应该是1v,实测为10v,拆下管子测量是好的

楼主:
握草,多年不弄,脑子就短路了,忽然想起来,测q9602输出电压的时候应该切换到cd模式的,果然就有了

楼主:
整整弄了两天,绕了不少弯路,总算整机修复了,哈哈开心! 再次感谢楼上诸位的无私指点,谢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02-21):
这都能修复。

网友(2018-04-12):
你好,楼主,我的机子也有一样的问题,用另一台正常的机子替换,其他板正常,问题锁定在CD模块上。

网友:
你能详细点说明一下吗,我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