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怎样让电脑来控制实际的开关?

楼主(2018-01-12):
需求:
1、我有一个带键盘的设备,上面有20多个按钮,比如0123456789*#ABCDEF等,基本可以和电脑上的字符对应。
2、这台设备本身不能电脑通信,我想又用键盘来控制这台设备,比如在电脑上输入或者按键精灵输出一个字符时,可以同时在这个设备的键盘上输入。
3、现在需要什么设备或怎样写一个单片机程序来进行控制?

问题来了:
1、如果用单片机来做麻烦吗?我是小白我不懂,如果可以我可能需要几十套,哪位可以提供价格合适我就可以购买。
2、如果机械按动控制设备的键盘,有不有某种类似继电器动作的机械按钮?当然不行的话也没有什么,我把设备拆开,在设备的键盘上焊接线出来也行。
3、如果我直接把设备键盘的线接出来,是不是可以用光耦或MOS的导通来控制,还是必须用继电器?

我是小白,麻烦各位大侠指教一下,麻烦大家回贴或私信,感谢

网友:
建议红外线组成无线设备,和电脑不连接可能达不到驱动开关的效果

网友:
串口控制器,51可以实现,实用那要自己改进。上位机用VB编的好像,网上资料很多

网友:
你想象的那些办法麻烦无穷;唯一的方法就是:检查你的设备是否有Universal Serial Bus(USB总线),如果有就简单了,找到总线接点引出到USB插座即可使用USB键盘。

网友:
ardiuno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
#5说得对。如果你的设备有USB接口。直接用一个无线键盘即可。

网友:
楼上们对于用户需求分析不到位呀,楼主需要电脑控制他那个键盘,,,好,1,先拆开设备键盘,看什么接口,抓出找出接口时序,,2,单片机串口转io,,,,

网友:
我觉得你首先应该确定你的设备上键盘是如何给信号的,可以从这里入手,用电脑使用个程序用串口,无线等连接即可,如果机械式的,也就是要加设备,并且未必可靠,因为不知道具体结构,如果几十套,就包给人做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在网上找到一种 串口控制16路继电器的   那种应该可行

网友A:
据我知道的,一般设备上的专用键盘,基本上与一般电脑键盘兼容。只是按键数量和组合以及排列方式不同。如果是这样就好办了。把一般电脑键盘(ps/2)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知道的,一般设备上的专用键盘,基本上与一般电脑键盘兼容。只是按键数量和组合以及排列方式不同。如果 ...

不是要用电脑键盘来取代设备键盘    二是要用电脑的指令来控制设备键盘

网友:
改电脑控制的话,还不如改PLC带触摸屏控制,不过价格要高些;
能够开发单片机的话,是最合算的。

网友:
一般说,每个键都有自己独特的键盘控制码,按下一个按键时,键盘通过自己的串口输出这个按键的控制码。所以可以通过电脑串口编程,输出键盘各个按键的控制码到设备上。这是假定你的设备的键盘是串口键盘。

网友:
用电脑控制是什么意思  是不想走过去按键盘吗

把机器的键盘拆下来  延长线接到面前不行吗

还是想一个电脑同时控制一群机器   或是想控制哪个就控制哪个?  这种有定制需求的  买起来可贵了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的希望用计算机键盘控制,那么看看你的设备有没有usb或者串行总线接口\接点,有的话恭喜你往外接出来就好。如果需要计算机来精确控制,看看设备的系统是否执行posix协议,涉及到了你的设备控制指令,然后编写驱动。当然单片机,继电器代替机械操作,当然你的计算机上也不会有操作回执,也就是说你的计算机只知道输入了什么而不知道干了什么。本人表达能力不太好,还在不断学习,楼主多包涵

网友:
C51单片机,控制20路继电器
继电器硬接键盘连线
C51用串口,经过串口转USB接电脑上
电脑上写个程序,控制继电器就可以了

如果用现成的设备
马家有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板子
是用串口或者485口
并带有上位机的演示程序,自己改改就成

还有个办法,不用单片机
就是用直接用电脑的并口,也就是打印机接口
然后用373或者595都行,好多芯片都可以
把8位的接口,扩展出来
然后用晶体管驱动继电器或者直接驱动线圈去按你的键盘
电脑编程,输出并口数据,即可
在DOS下和win95年代用BASIC这样玩过

网友:
估计
沿海地区
找企业做500-1000元/套,找私人做估计200-400元/套
内地
找企业做300-800元/套,找私人做估计100-150元/套
只是估计

网友:
会一点单片机,楼主能不能发图片看看呀。

网友:
带开关的燃气报警器是个成功的例子。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靠单片机来控制吧。

楼主:
已经找到方案,谢谢各位

网友(2018-02-14):
我能做 18156572760

网友:
感觉实现起来比较麻烦,可以换个思路想想别的办法。

网友:
咱暂时还没办法学单片机,去年用录制的双音频控制过三个开关。
那办法不花钱,无需单片机,适合咱这种笨人做。
比如频率以赫作单位,四百和四百五开空调,四百五和五百关空调,六百和六百五开电视,六百五和七百关电视,同时播放开电视和关空调还可以同时关了电视开了空调。当然这只是个比方,实际操作的单音频率最好在3千赫到十四千赫之间,这一段的音频声卡播放失真度比较小,目标电路选频也比较方便。
用一般的播放器比较麻烦,作一个按下某键播某文件的小程序就比较方便了。
咱这烂水平,作播放软件也只能用易语言。
为何不做成单音频控制呢?主要怕播放音乐或被什么东西干扰引起开关动作,即便双音频也可能被播放着的音乐误操作,所以最好用另一块声卡播放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