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一体化T12烙铁

楼主(2018-01-12):
   参赛要求题目简短,那么好吧,在这里开宗明义来个长的。本制作为;模拟数显感应休眠热拔插可调温一体化白光T12电烙铁。大家看明白没?(手动捂嘴笑)

   简而言之,本烙铁由黄花907手柄改制,内置人体感应休眠,模拟数显和驱动。

   工作原理是;当烙铁离开人体(手),内置感应电路动作,温度随即降至休眠温度,这个温度大约是焊锡融化的临界点。 当拿起烙铁,温度在2S左右即升温至设定的工作温度(比如350度)。

    烙铁休眠的目的是使烙铁头保持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不会因长时间高温而烧蚀,如果你忘了关,开一整天也没事。

   而在各种休眠检测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开关、位置、震动、磁感应等)中,本烙铁采用的无接触人体感应方式是较优方案。

   模拟数显跟踪显示设定与休眠温度,让使用者心中有数。

   先看完成后的全貌。

接口采用标准5.5/2.1 DC座,便于和各种电源适配。

   模拟数显是显示的设定温度。T12白光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就决定了其实际温度必然是波动的。如果实时显示实际温度,反而会给人不稳定的感觉。
所以下面的照片拍摄是有点取巧的,但按本电路,高温段(工作时)显示误差不大,低温段(休眠时)有较大负误差,但因为是休眠,所以完全无影响。

   当烙铁搁置时,此时实际温度在155至190度范围内波动。

  拿起烙铁,正常焊接。

   电路是基于616mini V5.5板,俗称“一分钱控制板”稍加改动并增加休眠和数显而成。

   T12驱动控制部分,为了使显示与实际温度大致吻合,有点小的改动见图;取消了R2、R3,增加了R01、R02、R03,并短接了LO焊盘。

   当拿起烙铁,TTP223输出开路,对A点电压无影响,A点电压约4.4V左右,电位器中点电压3.56V,显示356表示为356度,烙铁正常工作。 当烙铁搁置,TTP223导通,A点电压由D1正向压降钳制降为约2V,电位器中点电压1.60V,显示为160度,烙铁降温休眠。

   中点电压也就是电烙铁的温度设置电压,以上。

TTP223,
   这是一款无接触人体感应开关IC,在这里工作在“高电平有效的直接模式”,也就是其4、6脚什么都不接。由于这个元件很小,焊接不方便,可以把这两个脚剪掉。图为TTP223与1206封装贴片电阻对照。

   TTP223第3脚为感应输入端,手册介绍其对地应接几十P电容使其工作并调节灵敏度,实际上由于PCB板存在分布电容,所以应视情况而定。

本烙铁实际没有接这个电容,感应距离约8毫米,隔着手柄外壳正好合适。

电压表头
   因为三线制带自动移位的超小型表头较少见,所以采用X宝上的二线制0.28吋带自动移位表头改制(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小的表头)。自动移位是指当10V以内时,可显示2位小数。

改制
   找到“+”极采样电阻端,断开与电源“+”的铜箔,单独引线作输入端。
   断开数码管小数点端电阻。
   其它版本方案按此更改即可。

发光二极管D1
   D1的正向压降直接影响休眠温度,兼做休眠指示。
   因为驱动板上,电源指示为绿色LED,工作指示为红色LED,那么休眠指示用蓝色最好。但蓝光LED的正向压降太高,会使得休眠温度过高。不得已使用了绿色LED,实际正向压降约2V。

PCB及组装

感应线是一段0.5mm漆包线。由于数显表头安装孔使得PCB边上铜箔太窄,不利于大电流通过,所以在数码管外包焊了两段薄铜带。

完成

如果有带拨盘的小电位器当然很好,可我没有,所以;

   电源线是AWG18,0.75平方超软硅胶线,比一般多芯硅胶线好太多。

   本制作实用性强,成本低廉,便于坛友们仿制。其中TTP223价格不高邮费贵,但可以从一些感应小灯之类的上面拆得。

   这一烙铁在手,瞬间显得高大上,实为居家旅行、剁手装酷之利器。呵呵~~~~~

                                        谢谢观赏!!!(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赞,请问 休眠检测 是在无人操作X分钟后可以全部断电吗?
我也有个黄花907,不会改。看到楼主的,好羡慕 ...

没有休眠后延时断电功能。因为断电也就起个节能的作用,但烙铁休眠时平均功耗很小,觉得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烙铁的实用性很高,价格较低且有别于市面上其它的分体式或一体化手柄、焊台。但分别购买这些元件较麻 ...

此烙铁销路就难说了,某宝上早就有类似产品,请看:

网友A:
点赞,请问 休眠检测 是在无人操作X分钟后可以全部断电吗?
我也有个黄花907,不会改。看到楼主的,好羡慕~

网友:
先收藏了,也有一个这样的电烙铁。

网友:
不错!先收藏起来。这个人体感应很值得参考。

网友C:
待机时候一百多度。。。。。    拿起来就焊????       升温要多少时间?
也想照着你这个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机时候一百多度。。。。。    拿起来就焊????       升温要多少时间?
也想照着你这个做一个。

拿起来就焊没问题,当然温度要调合适哈。T12号称8秒化锡是指从冷态通电算起,这个休眠时本来就在临界化锡温度,所以退出休眠后,保守的说也就2秒即可达到正常工作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休眠后延时断电功能。因为断电也就起个节能的作用,但烙铁休眠时平均功耗很小,觉得似乎也没有这个必 ...

休眠时候功耗多大?我想断电主要是因为家里有小孩儿...
要能加个密码就更好了

网友D:
矿坛多年少见的DIY好帮手了!

网友E:
不错高手!问一句K12的电源是咋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坛多年少见的DIY好帮手了!

这个烙铁的实用性很高,价格较低且有别于市面上其它的分体式或一体化手柄、焊台。但分别购买这些元件较麻烦,运费摊贵了。
求实版主如果能解决手柄(比如用聚碳酸酯管),那么由矿坛组织一批套件估计会有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高手!问一句K12的电源是咋降压的?

K12??如果你意思是那个5V电源的话,616驱动板上外接电位器两端焊盘就是5V,直接引出即可,不需要另外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烙铁销路就难说了,某宝上早就有类似产品,请看:

是的。我说的有别,是指:电路结构,现有这款是数控的,另外当然就是价格了,估计十倍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K12??如果你意思是那个5V电源的话,616驱动板上外接电位器两端焊盘就是5V,直接引出即可,不需要另外考 ...

K12工作电压20多伏,我指的是这个电压是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K12工作电压20多伏,我指的是这个电压是咋降的。

这是T12哈。电源一般都用现有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价廉易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T12哈。电源一般都用现有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价廉易得。

没见到全貌,还以为都装在那个手柄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到全貌,还以为都装在那个手柄里了呢

我在第三张图的前面提了一下,估计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烙铁销路就难说了,某宝上早就有类似产品,请看:

谢谢关注和评分

网友F:
这个电压表模拟显示温度的思路非常好,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压表模拟显示温度的思路非常好,值得借鉴。

这个不敢掠人之美,也是借鉴的,我不过是把它和手柄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实为居家旅行、剁手装酷之利器。呵呵~~~~~

网友:
支持一个!
文哥心灵手巧,创意无限,电源线换成硅胶线就更好了!

网友:
t12玩的越来越好,也玩的越来越贵

网友:
这样烙铁厂家怎么沒制作!值得应用……

网友:
楼主这个很有创意,改的很实用

网友:
工具控来看看

网友:
电容感应开关用得巧妙。

网友:
非常不错的改制,有时间D一个!!

网友(2018-02-23):
这个很有创意,改的很实用,特别是电容感应开关用得巧妙。

网友:
人体感应很有创意,值得参考。

网友:
非常不错,有创意,回头也做一个

网友:
文哥心灵手巧,创意无限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如果单片机加入是否更精准更完善

网友:
就喜欢这种,很实用的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烙铁的实用性很高,价格较低且有别于市面上其它的分体式或一体化手柄、焊台。但分别购买这些元件较麻 ...

支持由矿坛组织一批套件(或先登记根据人数多少以决定之)方便矿友仿制。

网友:
好聪明 ,点赞   佩服 有时间仿造一个

网友(2018-03-30):
按照楼主的这些资料 一般人能顺利做出来吗

网友(2018-08-24):
不错,我的原装942也没有感应功能

网友:
我也想DIY一个T12。很值得参考!

网友:
我也想拥有一个,可惜手拙。

网友:
我也D了无绳T12。

网友:
223的应用不错,我原来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懒癌发作,反正数控加水银开关用的也不错

网友(2018-09-25):
楼主厉害,作品是维修利器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可以的,比较实用

网友:
感应启动的想法好,手拿着就加热,比水银开关智能!

网友:
很好  有空 我也 仿制一个

网友:
不错,量产就好了!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值得改

网友:
去掉数显是否更简单一些,对温控和休眠有没有影响

网友:
可謂迳咸砘ā

wow_helper.exe

网友:
對不起,打字時操作做錯了不會刪除,特此道歉。

网友(2018-10-26):
很好,很想diy一个。学习了。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赞扬

网友(2018-11-30):
学着做一个玩

网友:
350w才好用么

网友(2019-03-01):
牛肉白光,数显温度感觉多余,除去这部分也就不再有啥技术含量了!锡焊温度要求不是很严格,只要发热量够就是王道。要是配合12V升压模块,那么至少可以野外作业也是个创意!那个数显温度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2019-04-13):
()我就是来灌水混积分的,顺便涨涨见识,看到感兴趣的我也会玩玩失敬失敬受教受教

网友(2019-09-06):
没看明白,,,有点尴尬啦

网友:
实为居家旅行、剁手装酷之利器

网友(2019-11-09):
家有小孩的,记得放置防护

网友(2021-05-29):
有没有实物的电路图和元器件明细,小白想做个,帮发邮箱谢谢,robertwang126@126.com

网友(2021-07-13):
我觉得这个创意可以啊,用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