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面包板把助听器搭出来了,问题很多

楼主(2018-01-12):
本想给老妈做个助听器,结果坛友们说不太现实。不过因为零件已经买了,索性搭起来试试效果。实物取图所示,一个电源模块用来把电压稳定在3.3v(1117 3.3),一个max9814模块,一个tda1308模块,一个电位器,一个锂电池盒,一个小米手机耳机。因为都是买的现成的模块,所以没画电路图,用面包板
简单的把各模块链接起来。通电后电路能工作,但问题也很明显:
1.资料上说max9814噪音很小,可我发现有沙沙声,虽然不大但能很明显的听出来。
2.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听的很明显,比如用手轻轻摸脸一下都能听到。
3. 声音调大了会有啸叫,把耳机背对着麦克风两者离开一米远都会啸叫。
没试听过专业的助听器不知道真的助听器是什么效果,想问问大家以上问题有办法解决吗(感觉很对不起老妈)?

补充内容 (2018-2-17 19:59):
已经做好了,感兴趣的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3709-1-1.html

网友A:
动作好快啊!
首先买个高信噪比的驻极体麦克风咪头,国产全指向的信噪比65-70DB就是最好的了,是给录音笔专用的那种,直径6MM的,灵敏度-30DB左右。单指向的最好的信噪比都在60DB以下,灵敏度都低于-40DB,用全指向的最合适,灵敏度高信噪比高。其次,要对你母亲听力衰减进行频率补偿。一般老年性听力下降都是高频,主要对高频进行补偿,一般要有30--60DB提升。低频中频一般稍微提升或不提升。
所有助听器耳机离麦克风近了都会啸叫,是正常现象。有一些沙沙的白噪声很正常,麦克风信噪比不高,电路的本底噪声都是主要来源。西门子原装货也有。
助听器采用模拟电路是最好的,速度快没有延迟。助听器厂家为了把一款助听器适用于所有患者,采用数字化方便各个频点补偿调整,这样做的代价是增大了失真度和延迟。当然数字机体积可以做的很小,这是它的优点。

网友:
助听器虽然是音频电路,但没想象中的简单。首先拾音器就很有讲究,普通的驻极体能接受的音频范围只有300-3000HZ,如果只是要听清说话,还勉强可以。要用来听音乐电视的话,那就呵呵了。其次每个听力障碍的人对音频感受缺失的范围都不一样,还有个音频放大均衡问题。有些高档的助听器是要去专门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戴上耳机声音调大了会有啸叫,可能是麦克灵敏度太高了

话筒的指向性太宽了,或者说耳机有漏音,你看一下正规的助听器耳塞部分都是有相对密闭的,

网友:
这个我做过,业余条件很难有满意的效果,干脆配个便宜的

网友:
聋人耳背的人用的助听器可不是简单的话筒放大那么简单建议买个西门子助听器并测试听力,让医生给你调好助听器和患者耳朵的匹配性,这东西小小的可不比苹果机便宜,贵的很,上万元一个的很平常。还有那种给先天聋人儿童手术埋得人工耳蜗十几万都很平常

网友C:
楼主目前需求是有一部可用的助听器,高科技高性能却在其次,不知对否。解决听力问题首要目的是与人交谈,人声主耍频率在几百至三四千赫,因此可针对这一频段设计制作。适当用RC滤除高频,可以降低噪声,电路各级间采用阻容串联耦合,控制放大量等,都可以抑制啸叫,戴助听器音量应尽可能调低,以刚好听得清为好,感觉不到是助听器的作用才是最佳壮态。

网友:
孝心可嘉!先搭起来再慢慢调试。

网友D:
    现实也说明不太现实。助听器技术发展已今非昔比了,从过去单纯地收集声音放大,到了现在的全面运用数字技术,可编程控制,完全模拟人耳收音,这些通过diy应该是无法完成的。
    您这几个模块,也不能简单地组装在一起就可以的,一块话放,一个耳放,之间的输出电平、阻抗高低,能否匹配您了解过没有?不该运用DC-DC模块,这种场合应该是避之不及的。
    若真想完成一台,还是先了解一下相关技术,这可不是简单的堆砌就可以的。
    我没有相关技术,只说说自己了解的。

网友:
我经常性耳鸣,到医院去测量过,频率在600多赫兹处,强度达40多分贝。每个人的听力情况都不同,很复杂的,助听器需要专业配制。在没有相应检测手段时,自己是无法制作出适合一个人的听力情况的好助听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实也说明不太现实。助听器技术发展已今非昔比了,从过去单纯地收集声音放大,到了现在的全面运用数字 ...

1.按我的理解(不一定对)阻抗不匹配最多也就影响灵敏度(或者说放大倍数),应该与我遇到的三个问题关系不大吧。
2. 没有dc-dc啊,那个白色盒子是我用报废的移动电源改装的锂电池盒,只有线性充电部分,锂电池的电压直接输出并没有升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1.按我的理解(不一定对)阻抗不匹配最多也就影响灵敏度(或者说放大倍数),应该与我遇到的三个问题关系不大 ...

1、关于音频级联的阻抗匹配,特别在这种要求的电路中,要求严点不过份的,阻抗匹配不仅仅关乎灵敏度的,会直接影响各频段的放大量,过量的失配,声音就自带效果了。
2、看错了,以为您用了充电宝电面的升压电路。
另加一点,助听器是不建议用全向mic的,现在的都是双mic或多mic技术。你可以去看看相关技术资料。

网友B:
助听器不是单纯的 拾音和放大。而是对缺失迟钝的频段进行吻合补偿,这样才会保护原有听力不被进一步损伤。助听器 摘下状态下是很容易啸叫的, 但是带上后 就不会啸叫了

网友:
这玩意不好做,给母亲做过,当时西门子店里要800多,所以自己DIY.
效果不好,开小了不行,开打了刺耳。
最后采用:1.将咪头用薄海绵包裹软体胶粘接,用软线连接;受话面覆盖薄纱。
2.用滤波网络将80以下,9000以上衰减。
3.负反馈,压缩动态。
当时条件差,用场效应管做话放,借鉴功放高低音调音线路做衰减,用小收音机功放
勉强可用。
仅供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听器不是单纯的 拾音和放大。而是对缺失迟钝的频段进行吻合补偿,这样才会保护原有听力不被进一步损伤。 ...

现在戴上耳机声音调大了会有啸叫,可能是麦克灵敏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作好快啊!
首先买个高信噪比的驻极体麦克风咪头,国产全指向的信噪比65-70DB就是最好的了,是给录音笔 ...

按照你说的在某宝找了一款麦克风,不敢贴这里怕版主删帖,能不能加我微信私下讨论:m785629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在某宝找了一款麦克风,不敢贴这里怕版主删帖,能不能加我微信私下讨论:m78562901

好的好的好的

网友:
关于丝丝声,为本底噪声,多为高频,可以在输出并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目前需求是有一部可用的助听器,高科技高性能却在其次,不知对否。解决听力问题首要目的是与人交谈,人 ...

我也差不多是这么想的

网友:
现在手机很强大,手机基本也集成了各种传感器,你用手机安装个助听器的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筒的指向性太宽了,或者说耳机有漏音,你看一下正规的助听器耳塞部分都是有相对密闭的,

谢谢,很好的建议

网友:
助听器要求与使用者的听力音频曲线匹配,而要把机器做到一个耳塞,这就不简单了

网友:
把听筒的封闭做好了,就不啸叫了,那种封闭式耳塞机很好用,

网友:
一定要做好了,万一电路工作时收到外界干扰,或者自身不稳定发出巨大响声,您的母亲会非常难受!

网友E:
应该有自动音量控制(AGC),既提高小信号的灵敏度,强信号时也会自动限制在允许强度之内;可调带通滤波器,选通患者最灵敏的频段,之外的按一定分贝值衰减,提高可听度,避免干扰。自制应该分离式更容易成功,主机放在胸前口袋内,连线接耳机。耳内微型助听器业余制作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自动音量控制(AGC),既提高小信号的灵敏度,强信号时也会自动限制在允许强度之内;可调带通滤波器, ...

我的想法是参考均衡器电路,根据听力曲线调整不同频段的放大倍数。以前没研究过均衡器,发现现在模拟均衡器用的很少了,正在找方案呢。

网友:
助听器不是简单的声音放大,每个人在低、中、高音区的听觉敏感度各有不同,应找一家设备完善的听觉服务中心做检查后再配。这个钱是不能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筒的指向性太宽了,或者说耳机有漏音,你看一下正规的助听器耳塞部分都是有相对密闭的,

换了个密封性好的耳机,啸叫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现在除非把耳机摘下来靠近话筒,正常戴着基本没有啸叫了。

网友:
有些中老年人,高音耳鸣比较麻烦,有时对低音听力还可以,对高音的分辨率下降得很厉害,有时会感到听人说话声音很大,但是听不清内容......

楼主:
max9814的AGC功能真不错,突然有大声音也不会震耳朵

楼主(2018-02-17):
新版的做好了,感兴趣的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61370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