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函数啥意思

楼主(2018-01-12):
这个括号内的参数是简化了还是省略了,感觉应该再补个=0上去才对啊。
啥意思。
感谢老师。

网友A: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写法,while(表达式);当表达式的值不为0时,执行while函数里面的循环。这个表达式一般是按键的松键检测,按键的接法一般是一端接单片机的IO脚,另一端接地,当你按一下按键时,执行按键对应的程序操作,但由于单片机的工作速度太快了,所以在大循环里,你就算只按了一下按键,但单片机可能就执行了上百次的按下按键的操作了,这样显然不符合要求,所以就加上这一句,强制把单片机的执行中止,直到你松开按键,程序再继续执行。
按键没按下时,key1的值为1,表达式(!1)==0,所以 while(0);结果是不执行循环,程序继续向下执行,当按键按下后 key1的值为0,表达式(!0)==1 ,于是 while(1); 程序就永远在这里死循环了,直到松开按键,key1的值变为1,才继续向下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写法,while(表达式);当表达式的值不为0时,执行while函数里面的循环。这个表达式一般 ...

这个原理我倒明白,主要就是这个括号内的表达式,把==0给省略了,这样的写法也可以吗,主要是这个疑惑,看来可以简写啊。

网友B:
不不不,楼主的理解是不准确的。

这个函数,是判断的括号内,也就是“表达式”的是什么,而不是“表达式”是什么。当“表达式”的值为0时跳出循环,为1时继续循环,且非零即为1。循环的跳出与否与表达式的形式无关,只与表达式最终的值有关。

比如:
unsigned char x;
x=某数;
while(x==0)
{
...
}

在上述程序段中,若x=0,那么x==0这个表达式会返回一个值,这个值是1,则循环继续;若x=3,那么x==0这个表达式返回0,则循环跳出。循环是否继续是根据x==0这个表达式所返回的值来判断的,而与这个表达式无关。

再比如:
bit x;
x=某数;
while(x)
{
...
}
在上述程序段中,若x=1,那么循环继续;若x=0,那么循环跳出。

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楼主的理解是不准确的。

这个函数,是判断的括号内,也就是“表达式”的值是什么,而不是“表达 ...

大彻大悟,顿悟啊。
感谢老师提携。

网友C:
我写打印车的程序里面用了大量的    while(!XXX)
一开始我也是转不过弯。。   理解了就很简单了

网友:
while(0==x)这种写法比while(x==0) { ... }好,因为写累了时==很容易写成=

网友:
少些个等号会报警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原理我倒明白,主要就是这个括号内的表达式,把==0给省略了,这样的写法也可以吗,主要是这个疑惑, ...

不一样,前面那个是逻辑表达式,您这里是算术表达式,用途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楼主的理解是不准确的。

这个函数,是判断的括号内,也就是“表达式”的值是什么,而不是“表达 ...

讲解的很到位!另外使用while(X)的时候,x最好是bit变量,尽量不要用char和int变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写打印车的程序里面用了大量的    while(!XXX)
一开始我也是转不过弯。。   理解了就很简单了

打印车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印车是什么东西

第九届参赛作品打印车

网友:
c语言中,逻辑真和假 TRUE FAULSE 用数值代表,0 为 FAULSE,不为零 为TRUE 。比如  12==12 结果为 TRUE (即 1 )。 while(100) ,while(2 〉1) 都是无限循环。

网友:
你可以做个小实验 , if(3.1415) printf("it's true!\n"); 看看结果怎样?

网友(2018-03-02):
其实很好理解,二楼讲得很清楚了。